为什么我的tftp下载rawOS总是超时?

楼主:
想试试用tftp下载rawOS程序,不过总是报超时:
TFTP from server 192.168.1.10; our IP address is 192.168.1.20
Filename '2416.bin'.
Load address: 0x30800000
Loading: T T T T T T T T T T
Retry count exceeded; starting again

但是uboot可以ping通PC:
Helper2416 # ping 192.168.1.10
smc911x: initializing
smc911x: detected LAN9220 controller
smc911x: phy initialized
smc911x: MAC 00:40:5c:26:0a:5b
host 192.168.1.10 is alive

pc也能ping通板子,就是总是超时..求思路,求解答..

网友:
结贴.
原因是tftpd32不支持win7,我去官方网站看了,只说了支持xp,解决办法是用FC12虚拟机做tftp服务器.

网友A:
我这边能使用的,win 7 64位。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这边能使用的,win 7 64位。

我找了好多tftp server的工具 我的win7都不能用..不知道为啥.

另外,请教个rawOS的问题,在helper2416上面启动之后,shell里面的测试命令应该怎么用?
我这样尝试了,貌似不对,指的是number么?
rawos # help
help: Lists all the registered commands
iic_test  -- <iic addres> <dat>  if the arg1 is -a iic a loop
test: it's a demo command for user to add self define command into command list!
wtd(watchdog): <mode> <timeout> , first argument <mode> is to select reset(1), f
tftp: test tftp) or
spi -- < arg > i:init a:test all b:eraser bulk w:test write r:test read t:test t
ime
hsmmc: <mode> <startblock> <blocknums> <data>  mode:1 write ,2 read
fatfs: no argument. it will creat tow floder in your car
pwm test j:   pwm_open --<nom>--
pwm close test : pwmclose_shell --<nom>--
yaffs -- < no arg >
reboot -- < no arg >
ucgui: no argument. it will creat a uCGUI task in you system

rawos # pwm test 2
Command not recognised.  Enter "help" to view a list of available commands.

我直接启动pwm测试,也就是改写shell_task函数为:
void shell_task(void *p_arg)
{
        Uart_Printf("\r\n");
        Uart_Printf("rawos...test pwm");
        pwm_open(2);
        while (1) {
                read_cmd();
        }

}

结果是这样的:
## Starting application at 0x30800000 ...
Uart 00 init over

CPU:   S3C2416@534000000Hz
       Fclk = 534000000Hz, Hclk = 133500000Hz, Pclk = 66750000Hz

rawos...test pwmpwm3 begin.......................
  the dudy ratio is 0.5...............

看起来timer没有起作用,求指点调试思路

网友:
测试tftp 的代码在client.c 里面, 需要配置成你的机器192.168.0.100   而且下载文件名叫test.avi
char get_file_cmd[3][256]={"get", "test.avi"};

定时器没起作用可能是因为寄存器配置的问题,如果解决不了可以加入群147640063  ,单独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