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画覆铜区域一定要沿着板子形状画吗

楼主:
Altium Designer画覆铜区域一定要沿着板子形状画吗

网友A:
可以任意形状,但是不要留尖角,>=90°的角。不建议沿着板子形状画,内缩2-3个mm。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任意形状,但是不要留尖角,>=90°的角。不建议沿着板子形状画,内缩2-3个mm。

我可不可以直接画个区域,吧PCB板子框在里边就行行了,然后把边框改为禁止布线层。

网友:
可以,但是几乎没有人这么干的

网友:
设好规则,可以随便画
要拼板的话,最好不要超出板框。

网友:
看我的覆铜,外边以keepout板边为界,内部自己设置覆铜包络线。覆铜间距0.05mm。

网友:
楼上的覆铜也太靠边了吧,,
还有上边大焊盘也太靠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