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的M4配置不到80Mhz是什么情况???

楼主:
代码如下

由图可是清晰的看出,SYSCTL_SYSDIV_2_5对应的是神奇的66.67MHz(右上角),而DAtasheet上显示的是应该是80Mhz,datasheet部分截图如下

然后 我试了其他值,发现,其他值都是正常的现象,就是SYSCTL_SYSDIV_2_5不对,总是66.67MHz

我的硬件平台式launchpad,如下

为TM4C123GH6PMI

网友:
是库里有问题

网友A:
http://www.deyisupport.com/quest ... /148767.aspx#148767

网友:
引用 网友A:
http://www.deyisupport.com/question_answer/microcontrollers/tiva_arm_cortex/f/96/p/64190/148767.aspx ...

谢谢回答,好人一生平安

网友B:
楼主,进了那个网页,但是也没有看懂。能不能解释一下,如何才能配置到80mhz呀?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主,进了那个网页,但是也没有看懂。能不能解释一下,如何才能配置到80mhz呀?

目前来看应该是设置到了 80Mhz,只不过是 SysCtlClockGet()这个函数没有返回正常的值。可以用 ROM_SysClockGet来验证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目前来看应该是设置到了 80Mhz,只不过是 SysCtlClockGet()这个函数没有返回正常的值。可以用 ROM_SysClo ...

哦哦,谢谢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