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 编译器使用经验】+IAR头文件添加技巧

楼主:
使用IAR,如果没有头文件,编译肯定通不过,更加不用说继续设计了,本人使用IAR进行MSP430开发,选择原因是因为CCS所需内存太大了,keil已经无法满足MSP430的某些功能了,对于IAR集成开发环境,我们从事一个项目开发,首先就是要添加头文件,头文件相信大家都不陌生,使用C语言开发的时候我们见到过无数的 “#include<>”和“#include”都可以添加头文件,说明一下:放在自己工程目录下的头文件要用#include "msp430g2553.h" ,系统目录下的头文件才用#include,当然你自定义的头文件可以在系统头文件库里面的。
个人使用IAR总结的添加头文件的技巧:
1):将头文件msp430g2553.h保存在当前工程目录下,和main.c放在同一个目录当中。这样就无需在workspace里面进行手工添加,只需要在main.c或者在对应的c文件中include进来即可 ,编译成功完成后会自动出现在相应的.c文件下。这个方法简单而且也不容易出错,因为我们在项目开发的时候,设计的文件大,很容易忽略这些细节的。这个方法可以在项目开始就解决掉问题。
2):当我们开发的项目文件较多时,.c.h文件混在一起显得文件数较多且显得很乱。我们不好迅速找到我们想要的文件,这点比较麻烦,这个时候,我们可以使用另外一个方法,就是右击workspace中的Debug项,add -->add group ,自己可新增如名为自己定义的组文件夹,将.c.h文件作一个分类来进行管理,这样更加的直接明了,很适合用于大项目多文件的开发。

网友A:
好一个引路人啊!只有赞的份儿啦~!

网友B:
关于楼主所说的第一点,明显是多余的,且是不明智的做法。通常只要包含io430.h或者msp430.h,别的就不用考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关于楼主所说的第一点,明显是多余的,且是不明智的做法。通常只要包含io430.h或者msp430.h,别的就不用考 ...

好吧,我一直都是这么做的,,学艺不精哇。。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一个引路人啊!只有赞的份儿啦~!

网友C:
楼主知道如何进行软件仿真得到程序执行的时间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知道如何进行软件仿真得到程序执行的时间吗

CCS还是IAR?

网友:
在需要被测试的程序两端加入断点,然后运行程序。。程序运行到第一个端点停止后,双击一下右下角的计数值,则它就能清零了。

网友:
IAR,能详细点告诉我么

网友:
新手报道,请教各位,IAR中如何调看MEMEMY窗口呀?

网友:
受教了,虽然还是刚入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