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elper2416-02——Ubuntu命令方式下IP地址设置

楼主:
Ubuntu命令方式下IP地址设置

参与Helper2416开发板助学计划心得

对于Linux来说一般设置都采用命令进行,设置IP也是如此,Linux下的命令和Win下面的命令是有区别的一定要注意,下面我们简单谈谈如何设置IP地址,并保存设置好的IP地址。

1. 首先用ifconfig命令查看Linux下的自动设置的IP(一般来说,在Ubuntu下安装好后,重启系统就会自动设置IP地址)。

输入命令我们可以看出,本机IP地址为:192.168.1.103

2. 通过命令sudo ifconfig eth0 192.168.1.20修改IP地址为 192.168.1.20

修改IP,并查看,发现更改成功,完成IP设置

3. 重启系统后,我们发现IP又回到了之前的192.168.1.103了,以就是说,修改的IP的临时的,这可不是我们想要的,我们必须要其能够保存IP,不用重复修改。

4. 打开终端,启动文本编辑器来编辑Linux网络配置文件,命令如下:

            sudo gedit /etc/network/interfaces

在这里你应该会看到如下内容:

auto lo
    iface lo inet loopback

这个正是lo回环,我需要让这台运行Ubuntu Server的机子通过DHCP获得IP来加入网络,那么我只需要在上面的lo回环的配置内容下面加入:

    auto eth0

    iface eth0 inet static

    address 192.168.1.20

    netmask 255.255.255.0

    gateway 192.168.1.1

保存文件,使用gedit编辑比直接在命令下编辑要方便很多。

        5. 通过上面可以修改静态IP地址,但是可能会导致无法上网,为此必须修改DNS。

            sudo vi /etc/resolvconf/resolv.conf.d/head  (最后一行添加)

            nameserver  211.162.78.1    (此处的DNS可以通过win系统下的网络设置中获取)

            :wq (保存并退出)

            sudo resolvconf -u  (更新resolv.conf文件)

6. 重启网络组件让网络配置文件生效:

      sudo /etc/init.d/networking restart

       7. 重启系统看看,IP不再改变,以后我们不需要每次上电都去更改。

网友:
如果你只是临时修改可以这样ifconfig eth0 192.168.1.20 netmask 255.255.255.0
这个是不会修改你的配置文件,只是临时的,别的机子一样可以ping通

网友:
这个目的就是永久修改,而不是临时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