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SD卡的读写程序

楼主:
求各位大神帮忙,我想写一个关于把对声音采集来的数据用msp430单片机存到SD卡然后在读出来的程序,请各位帮帮忙!!!先谢谢拉!!

网友:
SPI,读几十K每秒没问题,写的话数据量大可能做不到实时

网友:
简单的原理就是你要选择一个文件系统,比如FAT32.但是声音信号的话,不确定传输速度够不够,一般是采用SPI模式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这个真的很有用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