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4的定时器捕获计时和定时器捕获计数代码怎么写?求大神指点

楼主:
M4的定时器捕获计时和定时器捕获计数代码怎么写?求大神指点

网友A:
void Ultrasonic_Init(void)
{

        SysCtlPeripheralEnable(SYSCTL_PERIPH_TIMER1);
        SysCtlPeripheralEnable(SYSCTL_PERIPH_GPIOB);

        GPIOPinConfigure(GPIO_PB4_T1CCP0);
        GPIOPadConfigSet(GPIO_PORTB_BASE,GPIO_PIN_4,GPIO_STRENGTH_2MA, GPIO_PIN_TYPE_STD_WPU);
        GPIOPinTypeTimer(GPIO_PORTB_BASE,GPIO_PIN_4);
        //
        TimerClockSourceSet(TIMER1_BASE,TIMER_CLOCK_SYSTEM);
        //

        TimerConfigure(TIMER1_BASE, TIMER_CFG_SPLIT_PAIR|TIMER_CFG_A_CAP_TIME_UP);

        TimerControlEvent(TIMER1_BASE, TIMER_A, TIMER_EVENT_BOTH_EDGES);
        TimerIntEnable(TIMER1_BASE, TIMER_CAPA_EVENT);
        IntEnable(INT_TIMER1A);

        TimerEnable(TIMER1_BASE,  TIMER_A );
}
flagX是用来判断是上升沿还是下降沿
void TIMER1A_Handler(void)
{
        TimerIntClear(TIMER1_BASE,TIMER_CAPA_EVENT);
        flagX++;
        if(flagX==2)
                StartX=TimerValueGet(TIMER1_BASE,TIMER_A);
        if(flagX ==3)
        {
                EndX=TimerValueGet(TIMER1_BASE,TIMER_A);
                flagX=1;
        }
}

这个函数用来得到高低电平之间的脉冲数
float UltrasonicValueGet(void)
{
                if(EndX                         {Distance = 0xffffFF-StartX+EndX;}
                if(EndX>StartX)
                        {Distance = EndX-StartX;}
}
由于我这个程序高电平时间脉冲数少于0xffffff.所有最多有一次从最高到最低的跳变。如果高电平时间比较长。程序要修改下

网友:
这个其实可以看例程的

网友:
每个模块都有相关例程值得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A:
void Ultrasonic_Init(voi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