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2553捕获两路信号测量其时间差的问提

楼主:
有两路方波进来,有时间差,不超过0.5S,那该如和使用2553 的捕获功能来实现呢?望哪位高手帮助下。感激不尽

网友:
定时器的计数时钟频率设置低点,比如1K

网友:
捕获到第一个信号沿时启动定时器,捕获到另一个信号的沿时,停止定时器,然后读取定时器数值,这要求定时器溢出时间大于0.5s。如果时钟频率太高,那可以借助一个寄存器,利用定时器溢出中断对该寄存器进行累加,最后再加上最后一次的定时器数值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