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指教,TI_WEBENCH如何做一个输出可调的开关电源??

楼主:
如题请教!!!!

网友:
你好,请问你的参数要求是怎样的呢?
TI_WEBENCH工具提供的是DC-DC和AC-DC芯片的选项方案。
在你固定输入电压的情况下,可以采用后缀带有--ADJ的芯片来做,通常这样的电路输出电压是可调的(在一定范围内,具体可调范围要根据芯片手册来确定)

网友:
把自己的要求贴出来会更好。

1、一般按照电压及电流要求,选择好所用的器件。选择如楼上所述的、非固定输出的器件
2、按照要求设计在最大条件下的器件参数。
3、用电位器或数字控制方法调整电压反馈点的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