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TM4C123GXL配置时钟遇到的问题。

楼主(2014-07-17):
用TM4C123GXL配置时钟遇到的问题。
1.想问一下这两个配置有什么区别?
SYSCTL_RCGC2_R |= SYSCTL_RCGC2_GPIOB|SYSCTL_RCGC2_GPIOC;
SysCtlPeripheralEnable(SYSCTL_PERIPH_GPIOB);
SysCtlPeripheralEnable(SYSCTL_PERIPH_GPIOC);
2.如果用这句话:
SYSCTL_RCGC2_R |= SYSCTL_RCGC2_GPIOB|SYSCTL_RCGC2_GPIOC;
程序会死在这句话。
改成
SysCtlPeripheralEnable(SYSCTL_PERIPH_GPIOB);
SysCtlPeripheralEnable(SYSCTL_PERIPH_GPIOC);
程序才能继续运行,这是为什么呀?

网友A:
SysCtlPeripheralEnable();直接调用这个就可以了。你为什么非要操作寄存器勒。不用纠结于此

网友B:
能用就行了,只要不是问题不就行了

网友C:
直接调用库函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