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用过CH450键盘扫描芯片的吗??I2C的问题,求教

楼主:
数据手册里面总线的介绍是下面的内容

我个人的理解字节1就是器件的地址加上WR信号,字节2就是数据
说明书中,设置系统参数的字节1是48H,命令是02H
我取器件地址为0x24,i2c模块设置成主机发送模式,然后发送0x02,但是貌似没有用,程序应该是没有错的,因为用来写24c02是没问题的。
大家给点意见看看怎么查错

网友A:
很简单啊,类似于I2C呗,按照操作,看是上升沿还是下降沿读数据,从高开始还是从低开始,要不就用TM系列芯片吧简单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简单啊,类似于I2C呗,按照操作,看是上升沿还是下降沿读数据,从高开始还是从低开始,要不就用TM系列芯 ...

求介绍个型号

网友:
tm系列该不会是arm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