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quartus 13 IP核调用过程中的一个问题!

楼主:
起初在WIN7 32位系统下   编译运行正常的工程,换在WIN7 64位系统下   进行编译竟出错Error (10003): Can't open encrypted VHDL or Verilog HDL file "F:/Installfile/Altera13/quartus/myProject/mod_demod/fir_compiler-library/auk_dspip_lib_pkg_fir_130.vhd" -- current license file does not contain a valid license for encrypted file
Error (10003): Can't open encrypted VHDL or Verilog HDL file "F:/Installfile/Altera13/quartus/myProject/mod_demod/fir_compiler-library/auk_dspip_math_pkg_fir_130.vhd" -- current license file does not contain a valid license for encrypted file

网上查阅相关问题,得到的答案是破解软件版本问题,但64位和32位的破解软件都试过,并且license里进行了相关FIR的ID号添加。。。。。有无大神支招儿?大谢!~会是64位系统的问题吗?

网友A:
你这个肯定是破解的问题;64-bit和32-bit需要使用不同的安装和破解文件。这个骏龙的说明很清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肯定是破解的问题;64-bit和32-bit需要使用不同的安装和破解文件。这个骏龙的说明很清楚。

恩恩~谢谢,已经试过多个64位的破解器,可是还是相同问题,曾怀疑是杀毒软件的干扰,但是关闭杀毒软件还是这样~最无奈的是从朋友那里要来quartus ii 13.1 重新安装重新破解,同样试过多个windows 64位 破解器  还是相同问题出现。。。要是还找不出问题所在,只能使最下策重装系统了~但是自己还是想搞清楚究竟问题出在哪儿,太奇怪了~~~请问您有没有什么解决想法?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恩恩~谢谢,已经试过多个64位的破解器,可是还是相同问题,曾怀疑是杀毒软件的干扰,但是关闭杀毒软件还 ...

所谓的32-bit还是64-bit不是说操作系统,而是说你的Quartus II是32-bit还是64-bit。你的Win7系统如果是64-bit,那么你的Quartus II可以32和64-bit都可以装。看具体使用哪个破解。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所谓的32-bit还是64-bit不是说操作系统,而是说你的Quartus II是32-bit还是64-bit。你的Win7系统如果是64 ...

谢谢啦~~同意您的部分说法,不过在我看来win7 32位操作系统下,quartus安装时会将64位quartus 和32位quartus一起安装,不需要的64位自然删除即可,当然需要选对应32位位数的破解器;在win7 64位操作系统下,quartus的安装仅装64位quartus,破解自然需要64位的破解器。谢谢您的解答~~我重新装系统,改为32位win7操作系统~正常安装quartus,问题已解决。但之前遇到的问题确实奇怪,希望后面有机会能找出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