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编译程序引脚问题

楼主:
这是开发板自带程序,在程序中,只有设置PC0管脚为输入,没有再设置其他引脚,但是硬件图上是接PC3,而且对PC0进行操作,端口输出结果不会有任何反应,只有调PC3端接的电阻值时,程序串口显示结果 产生变化,不知道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为什么程序和PC3一点关系也没有,PC0的设置又到底起到什么作用呢?求解!

部分硬件电路

部分硬件电路

引脚配置程序

引脚配置程序

运行结果

运行结果

网友:
是作者弄错了吧

网友:
st的芯片,有的是不需要设置也可以工作的,你使用AD时,他会自动对于AD通道的管脚,但不建议这样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