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催,LED是坏了吧

楼主:
从收到板子,接手个新项目,一直没有空搞,今天搞了一次居然LED没有亮了
            LDR     R0,        =0x56000010              @ R0设为GPBCON寄存器。此寄存器

            MOV     R1,        #0x00000004
            STR     R1,        [R0]                     @ 设置GPB1为输出

            LDR     R0,        =0x56000014              @ R0设为GPBDAT寄存

            MOV     R1,        #0x00000000              @

            STR     R1,        [R0]                     @ GPB1输出0,万用表测量LED管脚0V,居然不亮

            LDR     R0,        =0x56000014

            MOV     R1,        #0x00000002
                                                        @ 熄灭
            STR     R1,        [R0]                     @ GPB1输出1,万用表测量LED管脚3.3V
看来是LED坏了,有空带公司换一个
不过拉高GPB0蜂鸣器是响的
睡觉吧,明天继续

网友:
是正常人都看不到你这个代码能点亮灯

网友:
LED坏的原因是什么呢?最基本的用个3.0V的电源测一下就知道啦

网友:
看来你运气比较好,也许我们的测试人员马虎了。。。

网友:
用液晶屏的背光也可以做呼吸。。。

网友:
确实是一样,timer1换成timer3

网友:
这个寄存器是查的手册么?有什么屏蔽操作寄存器的方法么?

网友:
直接查2416的数据手册,如果是关于PWM的,查第12章:PWM  Tim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