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源DS1000Z和DS2000A系列示波器带宽及选件破解

楼主:
自去年底实习工作,深感模拟小信号调理是自己弱环,遂想下班后晚上回去进行恶补。决定置办一台示波器,伊始,对TEK的TBS熊猫机情有独钟,但是后来试了下公司的TDS,2.5K的存储确实让人很忧伤。最后在论坛看到普源的DS1000Z系列和DS2000A系列拆机及破解,很是心动。最终,攒了一个多月工资入手了DS2072A。回来后就开始了破解,可悲的RP,试了手边的6个U盘及四张SD卡,都不可以刷入固件,最后淘宝店家又给我邮了个4G U盘,总算破解成功。下面,援引38度论坛安森的破解贴。
声明:破解是可逆的,您不需要担心保修问题,方法见文章最未。虽然两种方式我都亲自测试过,但破解.刷写固件存在风险。任何由于破解,操作不当等造成设备问题的,后果自行承担。本人只提供方法,不承担任何责任。
破解方式有两种
方法1:刷入可以使用旧版即非A版的KEY的特别固件,通过算号网站进行破解。(优点:方法比较简单,只需刷入特别固件,然后到算号网站输入示波器序列号就可破解。不需要使用DOS命令,缺点:不可以更新其他固件)
方法2:(见2楼)刷入可以吐出密钥转储的特别固件,通过DOS命令和rigup-0.1软件,获得真正适合DS2000“A”版本的KEY。(优点:理论上是正式的官方KEY,不怕更新固件。缺点:操作相对繁琐。)

方法1详细操作:
下载解压缩方法1固件,得到DS2000Update.GEL 文件。复制到一个U盘里------关闭示波器电源------一手放在电源键附近---一手放在HELP按键附近----按一下电源键在示波器所有指示灯亮起的那一刻里(关键)迅速的按HELP按键大概1-3下,操作成功的话,此时示波器液晶显示器不会亮起只有右上角SINGLE橙色灯亮(如果失败,关闭示波器电源再次尝试)------插上有DS2000Update.GEL 文件的U盘,此时CH1指示灯会持续闪烁,表示正在刷新固件,等待2分钟左右,刷新固件成功的话,示波器上的所有按钮灯会亮起。(在刷新成功所有指示灯亮起前,千万不能断电或关闭电源,或者拔掉U盘,否则可能造成设备故障)-------等待所有按键指示灯亮起(切记)关闭示波器电源,拔下U盘,重新打开示波器电源,最好刷写固件首次开机后按storage按钮选择一下默认设置项。打开插件输入栏,到网站http://riglol.3owl.com/ 输入您示波器的序列号,一般为DS2D开头, 和所要生成KEY功能的代码,例如DSCA 为300MHz带宽KEY,DSAE为 56M存储深度KEY,DSHH 为解开300MHZ带宽和所有插件 KEY
如图

点击generate按钮,会生成相应KEY

把KEY输入到您的示波器里,应用即可成功破解。

方法1固件.part2.rar (871.12 KB, 下载次数: 128)

方法2详细操作: 与方法1相同方式刷入可以吐出密钥转储的特别固件(此固件和方法1固件不同,不要刷错)
在电脑上安装好 RIGOL Ultra Sigma 软件(可到RIGOL官网上下载,http://www.rigol.com/prodserv/DS2000A/software/ 选择下载 Ultra Sigma上位机软件 。)
打开示波器电源,USB链接电脑。打开Ultra Sigma软件
链接正常的话,软件里可以看到您的设备,右键单击设备,选择第二项SCPI,如图

之后会出现对话框,如图

输入*IDN?命令,然后点击send&read 按钮,会返回密钥转储信息,如图

把返回的密钥信息,从020084..................开始一直到最后通过键盘Ctrl+C复制出来,此时打开HxD16进制编辑软件,新建一个文件

把复制出来的020084..................密钥信息复制进去

并在右侧添加你的机器序列号进去,并且不要有空格

如果你输入序列号后,左侧数据没有到一行的末尾,那么添加00来填充

然后 保存文件为 keyfile.bin 。
把文件复制到 rigup-0.1文件夹里

运行计算机的开始---附件---命令提示符(如果是WIN7系统,需要右键-使用管理员权限运行。)到rigup-0.1文件夹 目录下

执行 rigup scan keyfile.bin 命令 会得到一些信息

把这些信息复制出来,粘贴到一个文本文档里,保存文件名为 keyfile.txt 并同样复制到rigup-0.1文件夹里
执行 rigup license keyfile.txt NSEQ  命令 (NSEQ为密钥功能代码,可以使用  NSEQ 为200MHZ加所有插件; NS8H 为300MHZ 加所有插件等 )
之后会得到 KEY 输入到您的示波器里

到这里恭喜您,您应该已经成功节省了很多资金undefined

大家可能会担心破解后如果保修怎么办??!!,大家多虑了,破解是可逆的,你只需要通过Ultra Sigma软件像输入*IDN?命令 一样,输入 :SYSTem:OPTion:UNINSTall 命令 即可卸载您安装的KEY,示波器已安装插件项将变空。
同样,如果您认为在示波器上输入KEY比较麻烦,也可以通过Ultra Sigma软件像 输入*IDN?命令 一样,
输入 :SYSTem:OPTion:INSTall ************************* 来安装KEY(*****为KEY,KEY中的 横杠 “——” 要去掉)

DS2000-02_01_00_03原厂原始固件.part2.rar (870.51 KB, 下载次数: 108) DS2000-02_01_00_03原厂原始固件.part1.rar (1.5 MB, 下载次数: 139) rigup-0.1.rar (489.63 KB, 下载次数: 103) 方法2固件.part1.rar (1.5 MB, 下载次数: 269)
DS1000Z系列可以直接用方法1进行破解。破解完的性价比确实是杠杠的 ,当然不排除有厂家的破解营销可能。
最后上图看看DS2072A在普通采样方式及高分辨率下的底噪。以及个人工作台。

网友:
很不错,这个要顶哦

网友A:
楼主挺胆大的哦,破解 的用着怎样,赞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挺胆大的哦,破解 的用着怎样,赞吧

一个系列硬件相同 软件限制带宽 一样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一个系列硬件相同 软件限制带宽 一样用

这样也可以,哈哈  赞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样也可以,哈哈  赞

也可以认为是厂家的破解营销手段吧。毕竟能完美兼容放出相应固件的唯有原厂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也可以认为是厂家的破解营销手段吧。毕竟能完美兼容放出相应固件的唯有原厂了。

刚看了一下 楼主这个示波器 价格不低 男人对自己真狠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刚看了一下 楼主这个示波器 价格不低  男人对自己真狠

哈 省吃俭用了一个多月 经过一年的置办我个人的仪器设备可以媲美公司的啦 话说DS1000Z见论坛里作为年度活动礼物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哈 省吃俭用了一个多月 经过一年的置办我个人的仪器设备可以媲美公司的啦 话说DS1000Z见论坛里作为年度活动礼物的

消息真灵通 哈哈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消息真灵通 哈哈

破解成1104Z 选件全开 理论价值翻两倍还要多哦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破解成1104Z 选件全开 理论价值翻两倍还要多哦

到时分享下方法 哈哈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到时分享下方法 哈哈

这是要提前发我1054Z的节奏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是要提前发我1054Z的节奏吗

呃  以为你能搜到破解文章 哈

具体发谁 还要看活动进展和2014年的统计。

网友:
引用 网友C:
呃  以为你能搜到破解文章 哈

具体发谁 还要看活动进展和2014年的统计。

哈 开个玩笑 1000Z系列的破解比2000A系列更简单 这两天整理发上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哈 开个玩笑 1000Z系列的破解比2000A系列更简单 这两天整理发上来吧
给力  哈哈  以后你就是示波器杀手

网友D:
请问楼主,卖家发你的U盘是什么型号的呀,我换用了6种U盘 都没成功

谢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问楼主,卖家发你的U盘是什么型号的呀,我换用了6种U盘 都没成功

谢谢了

好像是威刚的吧 4G还是8G来着 这玩意不要用太大的吧 而且尽量用新一点的U盘

网友:
好多人啊,真热闹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像是威刚的吧 4G还是8G来着 这玩意不要用太大的吧 而且尽量用新一点的U盘

收到,谢谢 我先试试

网友:
楼主好人, 终于找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