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3C8T6串口1与串口2共存问题

楼主:
  1. /****************************************************************************
  2. * Copyright (C), 2014 奋斗嵌入式工作室 www.ourstm.net
  3. *
  4. * 本例程在 奋斗版STM32开发板TINY上调试通过
  5. * QQ: 9191274, 旺旺:sun68, Email: sun68@163.com
  6. * 淘宝店铺:ourstm.taobao.com
  7. *
  8. * 文件名: main.c
  9. * 内容简述:
  10. *       演示 USART1 当接收到结束符是0x0d 0x0a的数据串时,将接收到的数据传送出去
  11.                        V1 LED1闪烁表示正在收发数据。
  12. *
  13. 定义:
  14.         TXD1----- PA9-US1-TX
  15.         RXD1----- PA10-US1-RX
  16.         速率:115200,n,8,1
  17. * 文件历史:
  18. * 版本号  日期       作者    说明
  19. * v0.1    2014-4-11 sun68  创建该文件
  20. *
  21. */
  22. /* Includes ------------------------------------------------------------------*/
  23. #include "stm32f10x.h"
  24. #include "stm32f10x_usart.h"
  25. #include "misc.h"
  26. #include "stdarg.h"

/* Private variables ---------------------------------------------------------*/
USART_InitTypeDef USART_InitStructure;
uint8_t TxBuffer1[] = "USART Interrupt Example: This is USART1 DEMO";
uint8_t RxBuffer1[],rec_f,tx_flag;
__IO uint8_t TxCounter1 = 0x00;//发送缓冲区
__IO uint8_t RxCounter1 = 0x00;//接收缓冲区
__IO uint8_t TxCounter2 = 0x00;//发送缓冲区
__IO uint8_t RxCounter2 = 0x00;//接收缓冲区

uint32_t Rec_Len;

/* Private function prototypes -----------------------------------------------*/
void RCC_Configuration(void);
void GPIO_Configuration(void);
void NVIC_Configuration(void);

void USART_OUT(USART_TypeDef* USARTx, uint8_t *Data,...);
char *itoa(int value, char *string, int radix);
void USART_Config();

/****************************************************************************
* 名    称:USART_Config(USART_TypeDef* USARTx)
* 功    能:配置串口
* 入口参数:
* 出口参数:无
* 说    明:
* 调用方法:例如: USART_Config(USART1)
****************************************************************************/
void USART_Config(){
  USART_InitTypeDef USART_InitStruct;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BaudRate = 9600;                                                //速率115200bps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WordLength = USART_WordLength_8b;                //数据位8位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StopBits = USART_StopBits_1;                        //停止位1位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Parity = USART_Parity_No;                                //无校验位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 = 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   //无硬件流控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Mode = USART_Mode_Tx;                                        //收发模式
  USART_Init(USART1, &USART_InitStructure);                                                        //配置串口参数函数
  USART_ITConfig(USART1, USART_IT_RXNE, ENABLE);                    //使能接收中断
  USART_ITConfig(USART1, USART_IT_TXE, ENABLE);                                                //使能发送缓冲空中断
  USART_Cmd(USART1, ENABLE);

   //串2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BaudRate = 9600;                                                //速率115200bps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WordLength = USART_WordLength_8b;                //数据位8位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StopBits = USART_StopBits_1;                        //停止位1位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Parity = USART_Parity_No;                                //无校验位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 = 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   //无硬件流控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Mode = USART_Mode_Tx;                                        //收发模式USART_Mode_Rx | USART_Mode_Tx;
  USART_Init(USART2, &USART_InitStructure);                                                        //配置串口参数函数
  USART_ITConfig(USART2, USART_IT_RXNE, ENABLE);                    //使能接收中断
  USART_ITConfig(USART2, USART_IT_TXE, ENABLE);                                                //使能发送缓冲空中断
  USART_Cmd(USART2, ENABLE);                                                                                //打开串口二中断
}
/****************************************************************************
* 名    称:int main(void)
* 功    能:奋斗板主函数
* 入口参数:无
* 出口参数:无
* 说    明:
* 调用方法:无
****************************************************************************/
int main(void)
{

   uint8_t a=0;
  /* System Clocks Configuration */
  RCC_Configuration();                                                                                          //系统时钟设置

  /*嵌套向量中断控制器
      配置了USART1的优先级分组为0,抢占优先级级别0(无) ,和响应优先级级别0(0-7) */
  NVIC_Configuration();                                                                                          //中断源配置

  /*对控制LED指示灯的IO口进行了初始化,将端口配置为推挽上拉输出,口线速度为50Mhz。PA9,PA10端口复用为串口1的TX,RX。
  在配置某个口线时,首先应对它所在的端口的时钟进行使能。否则无法配置成功,由于用到了端口B, 因此要对这个端口的时钟
  进行使能,同时由于用到复用IO口功能用于配置串口。因此还要使能AFIO(复用功能IO)时钟。*/
  GPIO_Configuration();                                                                                          //端口初始化

  USART_Config();                                                                                          //串口1初始化

  USART_OUT(USART1,"USART1FFF\r\n");
  USART_OUT(USART2,"USART2\r\n");
  USART_OUT(USART1,"USART1FFF\r\n");
   while (1)
  {
        if(rec_f==1){                                                                                                  //判断是否收到一帧有效数据
                rec_f=0;
                USART_OUT(USART2,"\r\n您发送的信息为: \r\n");
                USART_OUT(USART2,&TxBuffer1[0]);
                if(a==0) {GPIO_SetBits(GPIOB, GPIO_Pin_5); a=1;}          //LED1  V6(V3V5板) V2(MINI板) 明暗闪烁
                else {GPIO_ResetBits(GPIOB, GPIO_Pin_5);a=0;  }
        }
  }
}

/****************************************************************************
* 名    称:void RCC_Configuration(void)
* 功    能:系统时钟配置为72MHZ, 外设时钟配置
* 入口参数:无
* 出口参数:无
* 说    明:
* 调用方法:无
****************************************************************************/
void RCC_Configuration(void)
{
   SystemInit();
   RCC_APB2PeriphClockCmd( RCC_APB2Periph_GPIOA | RCC_APB2Periph_GPIOB | RCC_APB2Periph_AFIO , ENABLE);
   RCC_APB2PeriphClockCmd( RCC_APB2Periph_USART1 , ENABLE);

   //串2
   RCC_APB1PeriphClockCmd( RCC_APB1Periph_USART2, ENABLE);
}

/****************************************************************************
* 名    称:void GPIO_Configuration(void)
* 功    能:通用IO口配置
* 入口参数:无
* 出口参数:无
* 说    明:
* 调用方法:
****************************************************************************/
void GPIO_Configuration(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5;                                     //LED1控制--PB5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9;                                  //USART1 TX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复用推挽输出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A端口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0;                          //USART1 RX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复用浮空输入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A端口

   //串2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2;                                  //USART2 TX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复用推挽输出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A端口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3;                                   //USART2 RX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复用开漏输入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A端口

}

/****************************************************************************
* 名    称:void NVIC_Configuration(void)
* 功    能:中断源配置
* 入口参数:无
* 出口参数:无
* 说    明:
* 调用方法:无
****************************************************************************/
void NVIC_Configuration(void)
{
  /*  结构声明*/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 Configure the NVIC Preemption Priority Bits */
  /* Configure one bit for preemption priority */
  /* 优先级组 说明了抢占优先级所用的位数,和响应优先级所用的位数   在这里是0, 4
  0组:  抢占优先级占0位, 响应优先级占4位
  1组:  抢占优先级占1位, 响应优先级占3位
  2组:  抢占优先级占2位, 响应优先级占2位
  3组:  抢占优先级占3位, 响应优先级占1位
  4组:  抢占优先级占4位, 响应优先级占0位
  */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USART1_IRQn;                                     //设置串口1中断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                     //抢占优先级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0;                                //子优先级为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使能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串2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USART2_IRQn;                                     //设置串口2中断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1;                     //抢占优先级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1;                                //子优先级为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使能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

/****************************************************************************
* 名    称:void USART_OUT(USART_TypeDef* USARTx, uint8_t *Data,...)
* 功    能:格式化串口输出函数
* 入口参数:USARTx:  指定串口
                        Data:   发送数组
                        ...:     不定参数
* 出口参数:无
* 说    明:格式化串口输出函数
                "\r"        回车符           USART_OUT(USART1, "abcdefg\r")
                        "\n"        换行符           USART_OUT(USART1, "abcdefg\r\n")
                        "%s"        字符串           USART_OUT(USART1, "字符串是:%s","abcdefg")
                        "%d"        十进制           USART_OUT(USART1, "a=%d",10)
* 调用方法:无
****************************************************************************/
void USART_OUT(USART_TypeDef* USARTx, uint8_t *Data,...){
        const char *s;
    int d;
    char buf[16];
    va_list ap;
    va_start(ap, Data);

        while(*Data!=0){                                                          //判断是否到达字符串结束符
                if(*Data==0x5c){                                                                          //'\'
                        switch (*++Data){
                                case 'r':                                                                  //回车符
                                        USART_SendData(USARTx, 0x0d);

                                        Data++;
                                        break;
                                case 'n':                                                                  //换行符
                                        USART_SendData(USARTx, 0x0a);
                                        Data++;
                                        break;

                                default:
                                        Data++;
                                    break;
                        }

                }
                else if(*Data=='%'){                                                                          //
                        switch (*++Data){
                                case 's':                                                                                  //字符串
                        s = va_arg(ap, const char *);
                        for ( ; *s; s++) {
                            USART_SendData(USARTx,*s);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x, USART_FLAG_TC)==RESET);
                        }
                                        Data++;
                        break;
                    case 'd':                                                                                  //十进制
                        d = va_arg(ap, int);
                        itoa(d, buf, 10);
                        for (s = buf; *s; s++) {
                            USART_SendData(USARTx,*s);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x, USART_FLAG_TC)==RESET);
                        }
                                        Data++;
                        break;
                                default:
                                        Data++;
                                    break;
                        }
                }
                else USART_SendData(USARTx, *Data++);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x, USART_FLAG_TC)==RESET);
        }
}

/******************************************************
                整形数据转字符串函数
        char *itoa(int value, char *string, int radix)
                radix=10 标示是10进制        非十进制,转换结果为0;

            例:d=-379;
                执行        itoa(d, buf, 10); 后

                buf="-379"
**********************************************************/
char *itoa(int value, char *string, int radix)
{
    int     i, d;
    int     flag = 0;
    char    *ptr = string;

    /* This implementation only works for decimal numbers. */
    if (radix != 10)
    {
        *ptr = 0;
        return string;
    }

    if (!value)
    {
        *ptr++ = 0x30;
        *ptr = 0;
        return string;
    }

    /* if this is a negative value insert the minus sign. */
    if (value < 0)
    {
        *ptr++ = '-';

        /* Make the value positive. */
        value *= -1;
    }

    for (i = 10000; i > 0; i /= 10)
    {
        d = value / i;

        if (d || flag)
        {
            *ptr++ = (char)(d + 0x30);
            value -= (d * i);
            flag = 1;
        }
    }

    /* Null terminate the string. */
    *ptr = 0;

    return string;

} /* NCL_Itoa */
/******************* (C) COPYRIGHT 2013 奋斗STM32 *****END OF FILE****/

简洁串口源码

网友:
说明:
/****************************************************************************
* 名    称:void RCC_Configuration(void)
* 功    能:系统时钟配置为72MHZ, 外设时钟配置
* 入口参数:无
* 出口参数:无
* 说    明:
* 调用方法:无
****************************************************************************/
void RCC_Configuration(void)
{
   SystemInit();
   RCC_APB2PeriphClockCmd( RCC_APB2Periph_GPIOA | RCC_APB2Periph_GPIOB | RCC_APB2Periph_AFIO , ENABLE);
   RCC_APB2PeriphClockCmd( RCC_APB2Periph_USART1 , ENABLE);//注解这句串口2正常

   //串2
   RCC_APB1PeriphClockCmd( RCC_APB1Periph_USART2, ENABLE); //注解这句串口1正常
}
单独打开一个串口可以正常工作,如果两个同时打开,则两个都不能正常使用.求助.

网友:
问题已解决!

网友:
是不是 GROUP0 抢占优先级不能设为1

网友:
问题肯定不在这里

网友:
你好,我也遇到相同问题,请问有什么办法解决

网友:
请问楼主怎么解决?

网友:
串口1和串口2 是可以正常用的,这个没问题的。

网友:
本来几个串口就是可以共存的,这个无需多疑,要么就是没有配置好

网友:
是不是这句话搞得鬼?

GPIO_PinRemapConfig(GPIO_Remap_USART1,ENABLE);

网友:
RxBuffer1[RxCounter1++] = USART_ReceiveData(USART1);   //将读寄存器的数据缓存到接收缓冲区里

    if(RxBuffer1[RxCounter1-2]==0x0d&&RxBuffer1[RxCounter1-1]==0x0a)     //判断结束标志是否是0x0d 0x0a
    {
          for(i=0; i< RxCounter1; i++) TxBuffer1[i]        = RxBuffer1[i];              //将接收缓冲器的数据转到发送缓冲区,准备转发
          rec_f=1;                                                                                                    //接收成功标志
          TxBuffer1[RxCounter1]=0;                                                     //发送缓冲区结束符
          RxCounter1=0;

    }

这里面写错了,串口2的中断处理程序处,RxCounter1=0;改成RxCounter2=0;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说明:
/****************************************************************************
* 名    称:vo ...

请问怎么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