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 编译器使用经验】 + Energy Trace™

楼主:
【MSP430 编译器使用经验】 +  Energy Trace™在低功耗项目,评估MCU自身能量功耗为多少!那些资源占用了多少功耗!是个比较麻烦且比较有难度的检测手段
TI的Energy Trace™是为MSP430能量检测的有效手段,我们通过它,看看我们采用的MCU运行时的功耗情况!

我们看看怎么使用Energy Trace™这个工具!

实验CCS Version: 6.0.0.00190  MSP430FR5969

1、CCS进入DEBUG模式

2、调试模式

3、打开“EnregyTrace”窗口:View/ other / MSP430-EnergyTrace   OK打开

4、打开后出现的窗口

5、在CCS中使能EnregyTrace功能
这里可以通过2个途径启用
a、CCS菜单 Window /  Preferences / Code Composer Studio /Advanced Tools /EnergyTrace Technology/Enable Ok即可

b、还有就是在“EnregyTrace”窗口直接进入这个“属性窗口”

6、设置“跟踪时间”

7、F8 全速运行程序

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在一秒内使用了多少能量mJ,功耗mW,电流等等

因为程序是闪琐一个LED所以功耗波形是这样
  while(1)
  {
    P4OUT ^= BIT6;                // Toggle LED
    __delay_cycles(100000);
  }

非常直观

同时我们可以增加跟踪时间至最大5分钟!

还有我们调试其他MSP430时,要注意那些功能是可以跟踪的!
只有59/69是支持EnergyTrace+ +™的

网友A:
这个必须顶!!!32个赞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必须顶!!!32个赞

嘿嘿!

TI的工具做的确实不错!非常实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嘿嘿!

TI的工具做的确实不错!非常实用!

CCS有没有跳转到函数或者变量定义出?我没有找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CCS有没有跳转到函数或者变量定义出?我没有找到

你的意思是函数的原形定义吗?

ctrl+鼠标  点函数可以跳吗?

网友:
请问我按照你的一步一步来,出不了曲线啊。什么结果都没有啊

网友:
非常好用,我正在用这个。

网友:
工具做的确实不错!非常实用.逻辑推理回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