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下如何快速的学会画pcb单层板

楼主(2014-07-18):
请问下如何快速的学会画pcb单层板
即将到来的电子设计大赛,信号放大部分最好是自己画板,然后完全没有任何经验,只是需要单层板就够了,只有十几天的时间,希望在这两天迅速学会。。。挺急功近利的,‘不过也是想以此为契机深入了解一下。希望大家给点经验和资料。 由于找到的视频都不是单层板的 而且很长,看得我心都乱了

网友A:
单双层板其实没有什么特别区别,注意布线布不通的时候,预留焊接导线的孔为焊盘孔,,所有孔不可能是金属化,不要有双层板的想法,,

网友B:
一点经验吧:
尽量减少跨线的使用,布线实在困难的情况下,以同一方向(垂直、水平)的多条信号线优先,无法布线的信号采用跨线。跨线长度要尽量保持一致,也可以分几个长度段。
虽然PCB软件众多,但都可以设置图层,布线层只保留底层就成了单层板,不必考虑那么多。
由于单层板不具备金属化孔,焊盘要够大,以保证一定的抗剥离强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