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s1607 bootloader 下载不连接问题

楼主:
各位,我是新用到我们公司以前的板子,烧录LM3S1607我在用J-LINK烧录程序时,用J-FLASH ,首先serial boot.bin 烧写到地址0x00000000 ,在program.bin 烧写到0x00001000 。 烧写完成后,再次连接时,提示如J-FLASH 截图所示,检测不到core ID 。 我在keil 里用是debug ,也是检测不到core ID 。

请问:
1,是不是lm3s1607 不用烧写bootloader ,出厂时已经固化有,直接可以用串口调试更新程序,还是让我给覆盖了?
2. 这样的现象,LM3S1607 是不是已经损坏,不能使用,还是被锁,假如是被锁,应该如何解锁?
3. 假如已经损坏,更换新的芯片后,又如何烧写,因为害怕再次损坏芯片,有没有详细点的步骤,谢谢各位。
要烧写BOOTLOADER,bootloader 烧写起始地址怎么查看,program 烧写起始地址呢?SCT中地址设置如sct截图所示
    在keil中又是如何设置,

再次感谢。

网友A:
还有用LM3S系列的啊,如果是想学M3建议楼主还是买个STM32的板子吧,或是叫供应商送一个,TI的M3系列都停产了全系列都不在推了,玩这个没什么意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有用LM3S系列的啊,如果是想学M3建议楼主还是买个STM32的板子吧,或是叫供应商送一个,TI的M3 ...

公司老产品啊,没办法,也在考虑升级用stm32.关键是现在的问题怎么解决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