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GPIO输出逻辑电平,请问能不能设置得比3.3V更高?

楼主:
3芯积分
我用的LCD需要的逻辑高电平需要至少3.5V,可是GPIO输出的电平只有3.3V左右,请问这个电平能不能用软件配置?
用的是TIVA C Launchpad

网友:
用GPIOPadConfigSet()设置OD加弱上拉也不能改变输出电压。。。求助

网友A:
楼主是想用3.3V供电的CPU带5V供电的LCD的吧。

我觉得有三种办法:

1、直接相接。此方法只适用于LCD只作输入,或没有push-pull型输出。这种办法最简单,但最不可靠。对于5V的逻辑电路,它的输入高电平电压可以低于3.3V--- 虽然手册一般没有这样说。
   此方法只能是“玩”的时候使用,作为正规产品不建议使用。
2、直接相接且加上拉电阻于5V。此方法对于LCD只用于输入时使用。此时的MCU的输出类型设置为OC(或OD)型。
     此方法的MCU输出高电平电压超过3.3V(或约4V,但一般不会达到接近5V)。这种办法也不是最好的办法。
3、加电平转换电路。
    此办法电路复杂、成本高,但它是比较规范的使用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是想用3.3V供电的CPU带5V供电的LCD的吧。

我觉得有三种办法:

谢谢,请问用GPIOPadConfigSet()以软件方式设置OD输出加弱上拉是否可行?因为我这样设置之后测量MCU输出的高电平依然是3.3V左右,是我对这个函数理解不对吗?或者这个弱上拉电阻连接的依然是3.3V的电源?

网友:
内部上拉的都是上拉的MCU的供电电源,不会高于芯片电源的。你的情况最好外部上拉5V电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