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解,P1OUT=BIT0和P1OUT|=BIT0区别

楼主:
P1OUT=BIT0和P1OUT|=BIT0区别。求告知

网友A:
第一个使P1.0输出1,其他输出0
第二个使P1.0输出1.其他不变

网友:
P1OUT=00000001;
P10UT=P1OUT|BIT0=00000000|00000001=00000001;
就是楼上说的一样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
|= 相当于对位操作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第一个使P1.0输出1,其他输出0
第二个使P1.0输出1.其他不变

我现在想明白了,之所以加|是为了避免影响其它IO口。

网友B:
看楼主是刚刚学430,有一句清零的语句,也看一下吧,毕竟在430里面也是常用的,P1OUT&=~BIT0,先取反  后按位与,1与上任何数都不会改变这个数,1或上任何数-----任何数都会变1。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楼主是刚刚学430,有一句清零的语句,也看一下吧,毕竟在430里面也是常用的,P1OUT&=~BIT0,先取反  后按 ...

受教,问一下msp430控制基础时钟模块分频和Timer-A计数器分频有啥区别吗?

网友:
没有,分频是指用的时钟的频率进行分频,看你的Timer-A定时器用的是哪种时钟了,基础时钟模块分频不一定影响Timer-A。

网友:
楼上的都说的很好,我就不多说了

网友:
这里要提醒下楼主,|=具有叠加性,假如你连续使用|=赋值,那要小心最后结果是否是你想要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