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TM4C123GH6PM头文件rom.h和sysctl.h的问题

楼主:
rom.h中定义的:
#define ROM_SysCtlPeripheralEnable                                            \
        ((void (*)(uint32_t ui32Peripheral))ROM_SYSCTLTABLE[6])
sysctl.h中定义的:
extern void SysCtlPeripheralEnable(uint32_t ui32Peripheral);
这两个函数的意思是一样的吧?那他们有什么区别呢?该怎么用他们呢?
刚开始学arm,问题比较多,还望各位多多指点。

网友A:
这两个差别很大,TIVA处理器默认在ROM固化了很多API函数,这样可以使程序在调用这些库函数的时候,节约程序大小.
不加ROM的就是普通的库函数,是在编译器里面编译的.
要是对程序大小不是很限制的话,这两个用哪个都无所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两个差别很大,TIVA处理器默认在ROM固化了很多API函数,这样可以使程序在调用这些库函数的时候,节约程序大 ...

好的,非常感谢还有能留下qq,以后有问题的话,能请教一下么?

网友:
非常感谢,也解决了我的问题。

网友:
解答了我的疑惑,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