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wm怎么变换成正弦波

楼主:
PWM信号经低通滤波后可变换为直流电压,窄带范围内的方波经低
通滤波后可变换为相应频率的正弦波

这个具体 怎么变换 谁解释一下这句话,万分感激,我仿真后 发
现出现不了直流电压,而且窄带范围 说的是谁的窄带,pwm?他不
是已经变成直流信号

网友A:
矩形波变换为正弦波,先微分再滤波,可以避免输出信号偏离0轴(即避免出现直流分量)。

网友B:
模电书上就有相应的知识和电路图!将方波变成正弦波!

网友C:
楼主的意思,好像是两个问题。一个是PWM转换成直流,另一个是方波经带通滤波后成正弦波。
“窄带”的意思,是带通滤波的带宽很小。
方波含基波、二次谐波、三次谐波……(不一定所有次谐波都存在),“窄带”的意思,可能是取出各次谐波中某一频率的谐波成份。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模电书上就有相应的知识和电路图!将方波变成正弦波!

  请问你说的是 积分电路? 吗?
那个不行  调节 频率的时候  积分出来的 幅值也在变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楼主的意思,好像是两个问题。一个是PWM转换成直流,另一个是方波经带通滤波后成正弦波。
“窄带”的意思 ...

其实我我现在想知道怎么得到正弦波(用低通滤波 ) 也就是第二句话   具体怎么实现  图二是我之前弄的 两句话都没实现  图一就是 我通过网友指导改变 RC的值 实现第一句话,那么第二句话再怎么弄

图片2

图片2

图片1

图片1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请问你说的是 积分电路? 吗?
那个不行  调节 频率的时候  积分出来的 幅值也在变

要求方波频率变化时,滤波后得到的正弦波幅度不变,相当困难,虽然并不是办不到,但电路很复杂。

网友:
简单的RC低通滤波是不够的。你用切比雪夫之类的低通啊。

幅度肯定不会平坦的,不过可以用反馈来矫正。

网友:
引用 网友A:
矩形波变换为正弦波,先微分再滤波,可以避免输出信号偏离0轴(即避免出现直流分量)。

我仿真结果显示  你的这种貌似没什么效果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其实我我现在想知道怎么得到正弦波(用低通滤波 ) 也就是第二句话   具体怎么实现  图二是我之前弄的 两 ...

你使用的是一阶低通滤波。方波经一阶低通滤波后只能得到近似的三角波,而且三角波的斜边是弯曲的。
要想得到“看得过去”的正弦波,至少使用三阶低通滤波,更高阶的当然更好。
据你说,作为信号源的方波频率是变化的,如果频率变化比较大(例如最高最低达10倍),该低通滤波器的转折频率也应该随输入信号频率的变化而改变,否则难以达到同样的滤波效果。
若想产生频率可调且幅度不变的正弦波,还不如直接用正弦波振荡器来得方便。需要同时产生方波的话,将正弦波放大整形成方波倒是比较容易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要求方波频率变化时,滤波后得到的正弦波幅度不变,相当困难,虽然并不是办不到,但电路很复杂。

“窄带范围内的方波经低通滤波后可变换为相应频率的正弦波 ”  这句话什么意思 低通滤波  是指什么

网友:
回复huayuliang :“ 哦,没注意看,“另一个是方波经带通滤波后成正弦波。” 这句不对啊,低通滤波就可以。”

我说带通滤波,是由楼主首帖中“窄带”而产生的想法。我猜测楼主要从方波信号中取出例如三次谐波或者五次谐波,那样当然是要用带通的,比锁相环方便。当然,方波频率变化,那就应该使用锁相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窄带范围内的方波经低通滤波后可变换为相应频率的正弦波 ”  这句话什么意思 低通滤波  是 ...

就是我上一个回复中所说,从方波中不是取出基波,而是取出三次、五次……谐波,这需要带通滤波。如果是取出基波,那只要使用低通滤波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的意思,好像是两个问题。一个是PWM转换成直流,另一个是方波经带通滤波后成正弦波。
“窄带”的意思 ...

现在只想取基波

网友C:
“哦 估计是你打错了 而已 你知道 低通滤波 具体怎么弄吗 楼里有人说 切比雪夫滤波不行”

没打错。

切比雪夫滤波器可以使用,不过没有太大必要。无论是哪种滤波器,巴特沃斯、切比雪夫、椭圆……远场(距离转折频率相当远)都是一样的,仅在接近转折频率时不同。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你使用的是一阶低通滤波。方波经一阶低通滤波后只能得到近似的三角波,而且三角波的斜边是弯曲的。
要想 ...

我现在想产生这么一个正弦波了 ————“ 正弦波频率范围1Hz—1kHz,步进不大于1Hz,频率准确度不低于0.1% ”
我查资料 说是用pwm 产生  书上还说了

PWM信号经低通滤波后可变换为直流电压,窄带范围内的方波经低通滤波后可变换为相应频率的正弦波

我未能理解  所有发帖 求回答

资料上都是说 通过低通滤波  就出来了一个和谐的 正弦波  但是  低通滤波是什么样子  没说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哦 估计是你打错了 而已 你知道 低通滤波 具体怎么弄吗 楼里有人说 切比雪夫滤波不行”

没打错。

哦  我也是查到 在衰减段 的波形不同而已 而且  切比雪夫  更果断一点

网友E:
干嘛不取基波?方波的主要成分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我现在想产生这么一个正弦波了 ————“ 正弦波频率范围1Hz—1kHz,步进不大于1Hz,频率准确度不低于0. ...

14楼问题和16楼问题,完全是两回事。

16楼问题,语焉不详。
“我现在想产生这么一个正弦波了 ————‘正弦波频率范围1Hz—1kHz,步进不大于1Hz,频率准确度不低于0.1%’ ”
你要产生的是一个正弦波。产生正弦波可以有多种方法,不一定非要用PWM方法。
然后又说
“但是,低通滤波是什么样子 没说”
那么,你倒底是要产生正弦波的方法,还是要“低通滤波是什么样子”?

网友:
引用 网友C:
14楼问题和16楼问题,完全是两回事。

16楼问题,语焉不详。

我知道 产生正弦波的方法不止这么一种。
而现在

我想说 我用 PWM 产生正弦波遇到问题了。

我的思路是  根据PWM波 傅利叶展开可知 只要设置好截至频率的大小,就可以滤出 基波,也就得到正弦波 如果不和谐 可以在处理一下波形就可以了

但是 低通滤波不知道怎么搭建 才能实现。简单的三阶实现不了,而且发现 关于滤波的电路不是很多 大多只是讲原理,真正应用到实际很少 所以发帖求助

网友:
引用 网友E:
干嘛不取基波?方波的主要成分啊

对呀 就是想分离出基波,但是实际取不出来 求帮助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我知道 产生正弦波的方法不止这么一种。
而现在

第一个问题“根据PWM波 傅利叶展开可知 只要设置好截至频率的大小,就可以滤出 基波,也就得到正弦波”,这里有概念错误。对PWM来说,滤出来的,不是基波。
PWM是“脉冲宽度调制”的缩写,低通滤出来的,是调制波。
第二个问题“简单的三阶实现不了”,我只能说,即使是简单的无源滤波,实现起来一点问题也没有。因为我现在不知道为什么不能贴图(以前是可以贴的),否则很容易给你贴几个仿真图(包括原理图和波形图)看看。这个东西,一看就明白。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第一个问题“根据PWM波 傅利叶展开可知 只要设置好截至频率的大小,就可以滤出 基波,也就得到正弦波”, ...

哦  调制波啊,我再自己查查资料,谢谢你为我指错,我确实在这各地方很混沌;

其实很希望你能贴图说明,为什么不能贴图我也不知道 ,你看看我的等级 就知道  我就是一个连菜鸟都不如的家伙
现在我只能根据你的话去猜你想表达的意思了

在低通滤波时 你是把 电容值变大,这样,从电容充放电的角度看 在高电平与低电平时,电容都无法充满,出来的波形就是三角波,然后再捋一下,成为正弦波

不知道,我理解的对不对;假设这种情况

会发现  pwm的频率与三角波的幅值有很大的关系,不符合我的意图 既然要做“一个正弦波频率范围1Hz—1kHz,步进不大于1Hz” 当然不能为了频率而改变幅值 。

既然你说了 , “要求方波频率变化时,滤波后得到的正弦波幅度不变,相当困难,虽然并不是办不到,但电路很复杂。” 我的基础要不行

所以 我在寻找一种能弱化频率与幅值的直接的联系,这样即使幅值发生变化  也比较小,可以再想办法补偿或者如果变化不明显 可以忽略

网友:
引用 网友D:
哦  调制波啊,我再自己查查资料,谢谢你为我指错,我确实在这各地方很混沌;

其实很希望你能贴图说明 ...

实在没办法贴图。
我正打算换一台计算机,不过不可能很快搞定。
如果你有那个耐心,就等些天。如果没有,请别人回答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实在没办法贴图。
我正打算换一台计算机,不过不可能很快搞定。
如果你有那个耐心,就等些天。如果没有 ...

嗯  如果有机会了贴一下,说不准我到那时候还是没完全弄明白呢  再说了 你贴一下对那些进此贴的人也有帮助

网友:
信号与系统没学?

网友D:
那和这个问题有必然的联系?求解释

网友F:
引用 网友D:
那和这个问题有必然的联系?求解释

只想要滤出直流,低通滤波器截止频率要低于基波频率并且在基波频率的衰减要大于40dB,同样你要直流加基波需要的低通滤波器截止频率高于基波低于二次谐波并且对二次谐波衰减也要大于30db为妥,另外占空比不同,奇偶谐波不同,占空比50%的二次谐波就木有,那一次谐波就容易滤了

网友:
基波要质量好,至少要5阶巴特沃斯或者切比雪夫低通滤波器,或者三阶椭圆滤波器

网友:
在其他论坛,网友 给出这么一个电路图 贴出来分享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F:
只想要滤出直流,低通滤波器截止频率要低于基波频率并且在基波频率的衰减要大于40dB,同样你要直流加基波 ...

哦,这样啊,我试试
信号与系统 下学期学,不过我看了一部分了(我感觉需要的部分 还有网友有时候让我查阅的时候)

网友D:
引用 网友G:
学习了!!!!!!!

嗯 有什么不对 或者 新的想法 可以告诉我,一起进步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嗯 有什么不对 或者 新的想法 可以告诉我,一起进步

那图和你问的有什么关系吗。。。。还FM。。。

网友:
引用 网友F:
那图和你问的有什么关系吗。。。。还FM。。。

既然要做“一个正弦波频率范围1Hz—1kHz,步进不大于1Hz” 当然不能为了频率而改变幅值 。

网友:
谁给你这个方案啊 坑人的

网友F:
低成本双路信号源这题目啊,给你方案的人要不是了解题目,要不就是个坑货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低成本双路信号源这题目啊,给你方案的人要不是了解题目,要不就是个坑货

   朋友:
         是我给的,楼主的条件是:一个模拟电路,可以调幅调频和调相的电路。我用文氏电路改成可以调幅,移相电路也是
   常用的。经仿真,可以实现楼主的功能。你如果有兴趣,不妨先仿真再说。

网友:
感谢@longhaozheng @captzs 能对一个问题进行辨证,因为更有利于我的学习

这是我在21ic论坛发出的帖子,其实就是想多了解一些相关知识,对这个方面有更清晰的轮廓
21ic发出的与此类似的帖子

网友F:
引用 网友A:
朋友:
         是我给的,楼主的条件是:一个模拟电路,可以调幅调频和调相的电路。我用文氏电路改 ...

方案应该是楼主的,你只是给调幅调相的电路,不够楼主估计大一大二,能自己想方案在同龄人之中不错了

网友F:
还好不是楼主老师给的信号发生器方案,11年时候LC谐振放大器,我们模电老师给了个用晶振的方案,这种害人子弟老师来上模电,真是大学的悲哀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朋友:
         是我给的,楼主的条件是:一个模拟电路,可以调幅调频和调相的电路。我用文氏电路改 ...

此图调频不行吧?
不知道为什么我无法贴图,所以只能文字叙述。
1.5V电源左边,那是一支结型场效应管?若是,你是要用这支管子改变反馈量?

网友F:
这个题目方案很明确,低年纪同学没做过相关的估计难想到,关键是数字单元那部分,滤波器很简单,只需要两阶就够了,建议去问问老师,做过开关电源 逆变的同学估计很快就想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朋友:
         是我给的,楼主的条件是:一个模拟电路,可以调幅调频和调相的电路。我用文氏电路改 ...

感谢@longhaozheng @captzs @maychang 对问题的探讨 ,我知道,这样更有利于我的学习

bbs.21ic.com/forum.php?mod=redirect&goto=findpost&ptid=772398&pid=4546792&fromuid=1081581,这是我在另一论坛发的帖子,

那个内容与此贴稍有不同,其实无非是想多了解这方面相关的知识,让我有更清晰的轮廓,毕竟成为菜鸟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编程

方面我觉得勉强算是个菜鸟吧(此前做过四旋翼飞行器的算法,并调试成功),但是在模拟电路这方面,渣的一笔血,所以找这么个

题锻炼锻炼,发帖就是看怎么实现我的想法,顺便拓展一下我的模电视野,非常欢迎为我这道题提供技术支援和引导,也非常欢迎以

我的问题为基础,发出你觉得为了我的问题,我应该掌握的知识,在这儿谢谢网友们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此图调频不行吧?
不知道为什么我无法贴图,所以只能文字叙述。
1.5V电源左边,那是一支结型场效应管? ...

由于楼主在21网站发帖,要全模拟电路,所以才给此电路。
1),调频:文氏电路的频率由两个R和两个C调节,这个就不必讲。
2),调幅:FM信号源按照电路的参数设置,输出波形类是随机信号,控制场效应管的内阻,运放块的放大倍数就随之改变,
输出幅度受FM的采样值调制,运放块输出调幅正弦波。加1.5v电源调节正弦波的对称性。
3),调相:后级是常用的正弦波1:1移相电路,RaCa常数控制移相的大小。
     欢迎就电路的逻辑性提出宝贵意见。本来打算上几张仿真波形图,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在此网站一直不能上传图,仅上过一次,
向管理员反映过。

网友:
引用 网友F:
方案应该是楼主的,你只是给调幅调相的电路,不够楼主估计大一大二,能自己想方案在同龄人之中不错了

由于楼主在21网站发帖,要全模拟电路,所以才给此电路。
1),调频:文氏电路的频率由两个R和两个C调节,这个就不必讲。
2),调幅:FM信号源按照电路的参数设置,输出波形类是随机信号,控制场效应管的内阻,运放块的放大倍数就随之改变,
输出幅度受FM的采样值调制,运放块输出调幅正弦波。加1.5v电源调节正弦波的对称性。
3),调相:后级是常用的正弦波1:1移相电路,RaCa常数控制移相的大小。
     欢迎就电路的逻辑性提出宝贵意见。本来打算上几张仿真波形图,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在此网站一直不能上传图,仅上过一次,
向管理员反映过。

网友:
引用 网友F:
只想要滤出直流,低通滤波器截止频率要低于基波频率并且在基波频率的衰减要大于40dB,同样你要直流加基波 ...

我估计理解错了你的意思了,所以回复弱弱的问一下
只想要滤出直流,低通滤波器截止频率要低于基波频率并且在基波频率的衰减要大于40dB,同样你要直流加基波需要的低通滤波器截止频率高于基波低于二次谐波并且对二次谐波衰减也要大于30db为妥”

我的对这句话的理解

假设我想直流加基波(用的是pwm波占空比1:1,频率1K),我应该设计低通滤波 使其三次谐波(没有二次)大于30db,我选40db,用公式计算的 三次谐波 F3 = 100 * FH ;也就是说基波频率与三次谐波频率之间至少差100倍了,这个就推出问题了,求解释,我哪儿出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还好不是楼主老师给的信号发生器方案,11年时候LC谐振放大器,我们模电老师给了个用晶振的方案,这种害人子 ...

大二的一个渣渣,什么老师给方案,没听到说过啊,哦,我也没找过老师,其实说实话,我还真的不认识我们学校的老师,总是感觉
问老师,和老师建立联系,那是初中、高中的事,现在老师都是踏着铃声进教室,哔哩吧啦一节课,然后拍屁股走人,不见个人影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个题目方案很明确,低年纪同学没做过相关的估计难想到,关键是数字单元那部分,滤波器很简单,只需要两阶 ...

不知道你说的是不是下图所代表的思路,如果是

在那个论坛 也有网友提到这个思路甚至给出更详尽的东西,其实软件模拟 我在准备开始做这道题时,已经实现,而且达到要求了,

而用此贴中提到的用硬件来滤出正弦波 是因为在网上 大部分人用这种方法做的时候  用的是滤波电路的衰减段波形,而我是不是可

以设计一个利用通带的电路,所以要对相关知识进行更深入的了解,所以查资料,也包括发帖求助,目的也就是增长一点见识,也希

望能实现我的想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由于楼主在21网站发帖,要全模拟电路,所以才给此电路。
1),调频:文氏电路的频率由两个R和两个C调节, ...

在帖子下方 蓝色回复按钮那里 试试 看看可以上图么?

如果还没法上图,请再通过站短联系我,我们再沟通下是怎么回事。

网友F:
这题目1hz到1Khz,如果使用普通滤波器滤除高次谐波方案是不可行的,因为1Hz到1KHz差了1000倍频(想想1Hz谐波和1KHz基波频率),乘法器混频也不好弄,除了SPWM方案,就是程控滤波器方案了。
你的问题100倍频是基于一阶滤波器推的,一阶滤波器可以近似20dB/十倍频计算,但是高届滤波器就不是20dB/十倍频,如果是2阶就是40dB/十倍频,巴特沃斯滤波器大概是多一届加20dB,一般滤波器通带频率和你要滤除频率之间的倍频,你要衰减的频率分量的衰减因子(例如40dB)决定了所需滤波器的最低阶数

网友:
另外一个比较迂回的方案就是混频方案了,不过要设置好两个混频的频率,例如一个10K,另外一个10K到12K变化,混频后一个低通就好了,就是两个高频混后取出差频。

网友F:
就是10K PWM波 取出基波,10--12K 的PWM取出基波,混频,低通。

网友C:
引用 网友F:
这题目1hz到1Khz,如果使用普通滤波器滤除高次谐波方案是不可行的,因为1Hz到1KHz差了1000倍频(想想1Hz谐 ...

低通滤波,无论巴特沃斯、切比雪夫……,远场(频率远高于转折频率)时所有滤波器是一样的,都是每阶每十倍频衰减20db。
但近场则不遵循此规律。

1Hz~1kHz使用同一个低通滤波器,显然不可行。除非楼主能令低通滤波器转折频率随输入信号频率变化(这使用计算机控制倒是能够办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由于楼主在21网站发帖,要全模拟电路,所以才给此电路。
1),调频:文氏电路的频率由两个R和两个C调节, ...

此电路不可行。
对振荡器进行调幅,本来就是很不容易的事。对RC振荡器进行调幅,更是非常之困难。
该电路中JFET当作一支可变电阻使用,改变的是文氏电桥振荡器的反馈量。设想JFET输入信号变化非常缓慢,那么文氏电桥振荡器要么不满足起振条件根本不振荡,要么满足振荡条件且远超过(环路增益远大于1)文氏电桥振荡器输出被电源电压限幅成为近似方波(幅度不变)。
对振荡器进行调幅,只有用LC振荡器,且调制振荡器的供电电压才可以。即使如此,调制度也很难做得比较大。

网友H:
引用 网友C:
实在没办法贴图。
我正打算换一台计算机,不过不可能很快搞定。
如果你有那个耐心,就等些天。如果没有 ...

请试试贴图功能,我们技术给升级了系统,应该没问题了。有问题您再告诉我。

网友C:
楼主在21IC发的帖子我看到了。

楼主在那帖里面说:
“我是自己想搭建一个模拟电路, 得到频率 幅值  相位均可调的 正弦波”

在本帖16楼,楼主说:
“我现在想产生这么一个正弦波了 ————‘正弦波频率范围1Hz—1kHz,步进不大于1Hz,频率准确度不低于0.1% ’ 我查资料 说是用pwm 产生”

从这两句话,以及楼主其它回复以及楼主贴出的傅立叶展开式,看来楼主《电路分析》基础比较差,对模拟电路了解不多,头脑“天马行空”。

先说“步进”这个词。只有数字电路(含计算机)才有“步进”的概念(离散变量),模拟电路里面是没有的。

再说“正弦波频率范围1Hz—1kHz,……”,别说还有其它幅度、相位……的约束,就是没有其它约束,要用模拟电路产生一个波形还看得过去的1Hz~1kHz的正弦波,也是几乎不可能办到的事。用LC振荡电路当然是办不到,用RC振荡电路通常最高最低频率做到数十倍已经不容易,做到千倍几乎不可能。

最后说说“得到频率 幅值  相位均可调的正弦波”。说相位,毫无意义。只有两个信号互相比较时相位才有意义。楼主现在是要产生“一个”正弦波,那么相位是什么意义也没有的。楼主对“相位”的概念还有些问题。

劝楼主一句:先别忙着“天马行空”,把知识基础打得扎实一些再“我现在想”。

网友:
引用 网友H:
请试试贴图功能,我们技术给升级了系统,应该没问题了。有问题您再告诉我。

随便试贴一幅。
果然能贴上。OK!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此电路不可行。
对振荡器进行调幅,本来就是很不容易的事。对RC振荡器进行调幅,更是非常之困难。
该电 ...

此电路我仿真测试多次都OK 。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此电路我仿真测试多次都OK 。

帮楼主上图了,这样方便查看。

中午技术对上图和上附件功能做了改进,请再尝试一下,有任何问题欢迎随时沟通。

网友H:
引用 网友A:
此电路我仿真测试多次都OK 。

请清除下缓存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在21IC发的帖子我看到了。

楼主在那帖里面说:

哈哈,大一大二99%的搞这些超出自己知识与经验的电路都东西天马行空的,见过很多了,如果以当年自己大一大二的标准去要求,很正常。

网友F:
混频方案有个缺点就是不能保证输出信号频率在低频的准确度,例如要输出1Hz,要求一路输出10.001K,一路输出10.000K,偏差一点就不行了,所以说还是使用SPWM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此电路我仿真测试多次都OK 。

此图Ia是给定频率和幅度的正弦信号,当然改变放大器增益就可以实现幅度调制。
但原图是对振荡电路进行调制,不是对给定信号进行调制。

网友:
引用 网友F:
混频方案有个缺点就是不能保证输出信号频率在低频的准确度,例如要输出1Hz,要求一路输出10.001K,一路输出1 ...

此方案过去称差频振荡器,有商品。
其中一个振荡器往往使用晶体振荡器,目的显然是为了频率稳定。
这样的设计,好处是频率变化范围可以做得很大,如你所说,1Hz~1kHz。缺点也是明显的,可变频率振荡器的振荡频率变化一点点,输出信号频率的相对变化就很大。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此图Ia是给定频率和幅度的正弦信号,当然改变放大器增益就可以实现幅度调制。
但原图是对振荡电路进行调 ...

文字表述和电路图都在楼上,就欠调制输出的波形图无法上,不过还是那个号话,仿真多次都OK,按照上述电路搭建也是很快可以看到结果。
看来楼主也不感兴趣,就算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文字表述和电路图都在楼上,就欠调制输出的波形图无法上,不过还是那个号话,仿真多次都OK,按照上述电路 ...

原图是改变文氏电桥振荡器的反馈量。
文氏电桥振荡器要起振,本帖32楼图中,40k欧电阻与JFET电阻并联后,必须大于等于4.5k欧的2倍即9k欧。该并联后的等效电阻越大,起振越快,但无论并联后的等效电阻多大,只要满足起振条件,最终振荡输出幅度受电源电压限制,成为近似方波。

这些话题,对楼主来说可能深了一些。

网友I:
低通滤波器,可以滤除方波中的高次谐波就行了

网友:
从那边下载然后贴上来。

网友:
此图试图用JFET当做一个可变电阻来调整文氏电桥振荡器(或者其它形式的RC正弦波振荡器)。
暂时先不用JFET,直接在JFET位置放个可变电阻,调节这支可变电阻,看看振荡器输出幅度是否受电阻控制就知道了。
注意:仿真不能只看开始时一小段时间,需要看比较长的时间,等待幅度稳定,因振荡器起振到幅度稳定是需要时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在21IC发的帖子我看到了。

楼主在那帖里面说:

被你一语破中了,嗯,我正在努力弥补中……
“把知识基础打得扎实”,我觉得只有实实在在去做出来东西,在这过程中才能把所谓的基础弄扎实。

我再诡辩一下,不要建议哦

我是自己想搭建一个模拟电路, 得到频率 幅值  相位均可调的 正弦波

这句话是补充上的去的,因为我发帖后(估计没说明白),刚开始有网友建议用dds,单片机自己带的DA,为了不再出现这种情况,我补充了一下,重点强调用搭建

电路,估计我的意思表达的有问题

还有相位,其实题中是输出两路正弦波的,所以才有所谓的相位差,而我提问是基于那道题 提问的,我用PWM模拟正弦波形时,给两路PWM之间一个延时,所以产

生相位差的,而我现在问相位可调,是看看网友们有没有其他方法而已

诡辩完毕,哈哈,其实没准备让它一个滤波中产生,16#是直接贴出了题的要求 而已

网友D:
引用 网友F:
哈哈,大一大二99%的搞这些超出自己知识与经验的电路都东西天马行空的,见过很多了,如果以当年自己大一 ...

谢谢你为我搭台阶(我认为是),希望我能快速脑补。
今晚找个时间再慢慢看一下论坛帖子

网友:
调幅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文字表述和电路图都在楼上,就欠调制输出的波形图无法上,不过还是那个号话,仿真多次都OK,按照上述电路 ...

@captzs  不知道能@到你吗,没有的说,就像你在那个论坛说的一样,我正在按你的提示,一步一步消化,谅解一下楼主能力有限。
其实我看到,你对你说的话很负责,估计为了验证,花了不少时间(不像楼主,经常词不达意,漏洞百出),说的很明白,只是我还需要自己理一理,,所以不敢

然回复,怕还没弄明白,发出去,激起公愤。

理解万岁,理解万岁
                                                                                  --------------------------------------------渣渣们的那点小心思

网友:
引用 网友H:
请清除下缓存试试。

您好:
    可以上传图片,谢谢!
                          captzs

网友:
看到了,我也仿真出来了,在这儿谢谢你了 ,如果有什么指导,还请直言无妨,你可知道,其实渣渣们很喜欢 别人给出  给力的帮助

网友:
引用 网友D:
谢谢你为我搭台阶(我认为是),希望我能快速脑补。
今晚找个时间再慢慢看一下论坛帖子

谁都经过这个过程的,你已经有个不错的开始了,多做、多想、多问,先自己想,自己解决不了再问,都是这么过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您好:
    可以上传图片,谢谢!
                          captzs

好的 ,有问题随时联系。

网友:
此图颇成问题。
调幅,要求被调制波峰值与调制波成线性关系,至少是接近线性。再不线性,至少至少是单调关系。
而此图中1、2、3各点明显不是线性关系。尤其是3点,调制波成为负值,而被调制波幅度减少不多,连单调关系都不能满足。

还是那句话:JFET是当做一支可变电阻使用。如果用一支可变电阻代替JFET,调整电阻可以使振荡器输出幅度变化,才能够让我信服。
实际上,此电路若用可变电阻代替JFET,电路只有起振和不起振两种状态,无法得到稳定的中间状态。

网友A:
昨天电路匆匆搭建,没有调整,所以出现您指出的3个点的问题。多谢指正。
现调整电路在附件,为了便于比对,改动元件用红色表示,主要是调制信号部分,调整到中轴和调制深度。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昨天电路匆匆搭建,没有调整,所以出现您指出的3个点的问题。多谢指正。
现调整电路在附件,为了便于比对 ...

暂时告一段落吧。
仍然不同意你的调制方式,不过要说明为何不能实现需要写相当长一篇。现在我只能说:你做不到让该振荡器保持某一幅度一秒,然后增加幅度再保持一秒。
也许另开一帖讨论。

网友:
好吧,就到此为止。
不过我的仿真是实事求是,不会象21那个人“人工养殖”出波形图来忽悠人。我不讲他的名,您知道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I:
低通滤波器,可以滤除方波中的高次谐波就行了

这好像没什么信息量,还是我悟性低?你这想说明这个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暂时告一段落吧。
仍然不同意你的调制方式,不过要说明为何不能实现需要写相当长一篇。现在我只能说:你 ...

楼主的智商确实被楼主自己看出来了,现在知道已经降到无底线了。
非常感谢@captzs 能提供这么一张完整的原理图,这对我们渣渣简直就是福利啊,而且给出了相应的导读,分析起来比较容易了,而且查阅涉及到它的资料也比较

容易了,再次灰常感谢,希望其他网友们也能分享一些你们仿真过的电路图,我这几天发现,分析电路图才有一种提高赶脚啊,顺便可以学学与 电路相关的知识~~
————————————————————————————————————————————————————————————————————————————

弄了好长时间,查了一些资料,感觉有种 终于搞明白@captzs  给我发的这张图的每一部分了 感觉如果用的着它的地方,肯定会第一时间想到

突然间看到你一个劲的说它的问题,前面几个我也弄过了 你说的在理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你不分析了,估计这几天自己手头活多了?

咱们能不能撇开其他因素,如果闲的无聊的时候,过来继续分析分析,针对的仅仅是电路图以及它所附加的技术信息。 @longhaozheng   @captzs

谈谈个人感受

这几天总是 感觉被别人牵着鼻子走的赶脚

一个看似简单的模块,可以被别人,横说纵议,感觉没有章法,但是 神奇在但是上了,都感觉有理(怎么赶脚再说这个图啊,特此申明:不是说这个电路图,其实

我有问题 自己查资料费解时,问的肯定是周围的人,和qq上加的那些,发帖这种事很少做,这貌似是第一次,一个问题,问的人多了,所以有这种赶脚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吧,就到此为止。
不过我的仿真是实事求是,不会象21那个人“人工养殖”出波形图来忽悠人。我不讲他的名 ...

其实只要看了你所有的回复 基本就知道了你是一个负责的人了
只是@maychang 用另外的角度或者说为了让这张电路图更完善而提出的一些我认为有价值的建议(我的水平你清楚,不喜勿喷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题目1hz到1Khz,如果使用普通滤波器滤除高次谐波方案是不可行的,因为1Hz到1KHz差了1000倍频(想想1Hz谐 ...

你的问题100倍频是基于一阶滤波器推的,一阶滤波器可以近似20dB/十倍频计算,但是高届滤波器就不是20dB/十倍频,如果是2阶就是40dB/十倍频,巴特沃斯滤波器大概是多一届加20dB,一般滤波器通带频率和你要滤除频率之间的倍频,你要衰减的频率分量的衰减因子(例如40dB)决定了所需滤波器的最低阶数

根据你的提示,我做了好几十个仿真 ,确实如你所说,已经记下了,谢谢你为我分享。
很好奇这是在哪儿找到的,我感觉这么基础的东西书上多少应该提示啊,我怎么在书上就怎么没发现呢?还是我忽略了什么?

就是程控滤波器方案了

未能参悟透什么意思?能再给点提示吗?(在闲的无聊的时候进来提点一下,楼主不嫌弃晚)

网友:
引用 网友F:
就是10K PWM波 取出基波,10--12K 的PWM取出基波,混频,低通。

10K PWM波 取出基波,10--12K 的PWM取出基波

取基波时,应该怎么取了,其实这儿一直不明白,外围电路怎么弄,之前好长一段时间就栽倒这儿,前面已经介绍了取法,但是楼主这么感觉大脑还是空空的,求理一理,如果有时间的话,稍微再具体说说外围电路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原图是改变文氏电桥振荡器的反馈量。
文氏电桥振荡器要起振,本帖32楼图中,40k欧电阻与JFET电阻并联后 ...

还是非常努力的把他看懂了,谢谢关心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低通滤波,无论巴特沃斯、切比雪夫……,远场(频率远高于转折频率)时所有滤波器是一样的,都是每阶每十倍 ...

最后一句话确实是一个思路,谢谢为我提个醒。
只是这几天忙乎着弄明白其他事,而且准备怎么把我选择的这个思路实现了,没时间试验。

就先把它记下了。等有时间了,坐下来继续学习这个思路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的问题100倍频是基于一阶滤波器推的,一阶滤波器可以近似20dB/十倍频计算,但是高届滤波器就不是20dB ...

专用程控滤波器芯片实现,例如美信MAX262 MAX297 还有LINEAR公司的也有

网友:
基于开关电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10K PWM波 取出基波,10--12K 的PWM取出基波”

10K的二次谐波是20K 你滤波器设个12~15K,5阶比较好,如果占空比50%,木有三次谐波是30K,滤波更容易,20~12K的二次谐波是20~24,同样可以设置低通15~18K。还是使用50%占空比的方波好滤除。
另外PS一句 椭圆滤波器的衰减特性和一般滤波器衰减不一样 。

网友:
信号与系统 应该有提波特图吧,还有模电不能只参考教材,另外自己可以算啊,最简单的一阶RC,R和C分压,过了衰减频率,假如C的阻抗(1/jwc)的值已经到10R了,再过十倍频不就是100R吗,近似1/10到1/100,不就是20db,同样十倍频1000R,不就1/1000,也是20dB/十倍频。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的智商确实被楼主自己看出来了,现在知道已经降到无底线了。
非常感谢@captzs 能提供这么一张完整的 ...

不是手头活儿多。我已经退休,没有接什么活儿。
captzs 贴出的图,不仅是这一个电路,还有(在其它网站)其它若干电路,大部分我都不同意。
但要反驳这个电路(本贴82楼),说明白并且说彻底,也不是容易的事。要说明白,估计A4纸也要个五页六页,甚至更多,里面有仿真图,还有数学式,所以我说“暂停”,准备另外开一帖。这不是一天两天能够完成的。
另外开一帖,是和captzs讨论,同时也要兼顾你和其它在校生的接受能力,故不能使用你们没有学过的理论,也不能使用较偏僻的数学知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还是非常努力的把他看懂了,谢谢关心

你还没有看懂。
早着呢!
还需要不少知识才可以看懂。

网友:
的学模电、信号与系统 与自动控制原理,可能有的信号与系统书就有反馈理论,例如奥克海姆的

网友J:
楼主问题其实就是一个数学问题,傅立叶变换,通过不同截止频率低通滤波就能得到基波或者正弦波信号。简单说,就是干掉高频信号,保留低频信号,即所谓低通。

网友I:
引用 网友D:
这好像没什么信息量,还是我悟性低?你这想说明这个吗?

学过傅里叶变换没?你百度一下傅里叶变换就知道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J:
楼主问题其实就是一个数学问题,傅立叶变换,通过不同截止频率低通滤波就能得到基波或者正弦波信号。简单说 ...

有时间看看前面的楼层的内容 估计会给你提个醒

网友:
引用 网友I:
学过傅里叶变换没?你百度一下傅里叶变换就知道了

有点理想化啊,如果你看了前面大象们对我的指导,估计你不会这么回复了我

网友I:
确实不能直接那样,你是要得到相位和频率均可调的正弦波,这个可用AD9851,改变它的相位控制字和频率控制字就达到要求

网友:
继续努力呀!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时间看看前面的楼层的内容 估计会给你提个醒

呵呵,没那么复杂。

其实,带通滤波器也能达到同样目的。根据傅立叶级数还能鼓捣出特定谐波的,可以简化滤波器设计。还有,这个产生的正弦波还能控制幅值和相角的。

网友:
方波频率成分很多哦,通过带通就成 正弦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确实不能直接那样,你是要得到相位和频率均可调的正弦波,这个可用AD9851,改变它的相位控制字和频率控制字 ...

大哥 AD题目不让用,不过现在做的差不多了,波形有点不好

网友:
生成 PWM的方波目的是控制MOS管的导通和断开,不对 PWM波进行滤波有什么作用呢

网友:
题目是PWM波怎么变成正弦波,不就是音响里面的D类放大器了,

首先是要用低频的正弦波转换成两路反相的PWM波,两路PWM波经过驱动电路再去驱动MOS桥式放大器,桥式放大器的输出串联一个高频滤波电感,及串联负载,在负载上就是放大了的正弦波了。

D类放大器有很多的资料了。

网友:
PWM不带大负载了,应当可以直接驱动桥式放大器,放大器输出就是对PWM波进行解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