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步电机调速器

楼主:
异步电机调速器
        设计并制作一个基于MSP430单片机制作的调速器,通过调节滑动变阻器,控制异步电机的转速,同时在液晶上实时显示滑动变阻器的阻值。
电调接线及驱动信号说明
1. 接口说明
三根蓝色线 ————>   接电机  (没有顺序区分)
红色粗导线 ————>   电源+   (建议电源电压 9-11V)
黑色粗导线 ————>   电源-
2. 杜邦线
白色  ————>      信号线
红色  ————>      +5V电源输出   (可以给系统板供电)
黑色  ————>      GND
3. 驱动信号
l 启动信号
启动信号维持3-5秒,电调进入正常工作状态。
l 调速信号
T 为1ms~ 2ms  时长

网友A:
用滑动变阻器来调节交流异步电机转速,出题的人真想得出来!
普通家用电风扇就是异步电机,在晶体管还没有出世之前电气工程师就知道不应该用电阻调速,所以电风扇都是用串联电感的方式调速。
再说,单片机怎么调节滑动变阻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滑动变阻器来调节交流异步电机转速,出题的人真想得出来!
普通家用电风扇就是异步电机,在晶体管还没有 ...

我们做的东西简单来说,就是四轴飞行器的四分之一,还有电调,至于怎么用滑动变阻器来调速,我也不知道。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们做的东西简单来说,就是四轴飞行器的四分之一,还有电调,至于怎么用滑动变阻器来调速,我也不知道。

不管什么飞行器,用异步电机?不可能的事!
飞行器上面带液晶显示?给谁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管什么飞行器,用异步电机?不可能的事!
飞行器上面带液晶显示?给谁看?

你误解了,通过滑动变阻器改变电阻,430测得滑动变阻器的电阻改变或者电压的改变,从而430输出信号控制电调,再改变电机的转速。至于液晶显示是在430的底板上,主要就是显示滑动变阻器的阻值,我们并不是把液晶屏放飞行器上,也不是把430放飞行器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误解了,通过滑动变阻器改变电阻,430测得滑动变阻器的电阻改变或者电压的改变,从而430输出信号控制电 ...

5楼不提异步电机了,不过又多出来一个“430测得……或者电压的改变”。
自己慢慢玩吧。

网友:
maychang的意见楼主应该仔细考虑一下,不要把简单的问题复杂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