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系统设计从入门到精通--基于S3C2410和Linux

楼主:
嵌入式系统设计从入门到精通--基于S3C2410Linux

       本书介绍了以ARM 处理器(S3C2410)为核心的嵌入式系统设计,由浅到深介绍嵌入式系统的硬件和软件设计。首先介绍如何建立嵌入式开发的软件、硬件环境,接着介绍引导程序和操作系统的移植。通过一个简单的“Hello,World!”程序,让读者了解最基本的嵌入式系统。嵌入式系统开发很大一部分工作是设备驱动程序的编写,本书详细讲解Linux系统下I2C、串口、以太网口、LCDFlash等设备驱动程序。最后简单介绍嵌入式系统最基本的电磁兼容设计。

      本书适合从事嵌入式系统设计、研究的工程技术人员用作参考书,也可供嵌入式系统相关专业的本科生或研究生作为教材或参考书

网友:
第1章  ARM嵌入式系统概论
  1.1  ARM处理器系列
  1.2  ARM处理器的系统结构
  1.3  ARM处理器的选择
  1.4  操作系统的选择
    1.4.1  ARM—Linux
    1.4.2  uC/OS—II
    1.4.3  eCos
  1.5  ARM嵌入式系统的一般结构
    1.5.1  ARM嵌入式系统的硬件结构
    1.5.2  ARM嵌入式系统的软件结构
  1.6  硬件基础知识
    1.6.1  电容
    1.6.2  电感和磁珠
    1.6.3  电阻
    1.6.4  电平转换
第2章  嵌入式开发环境
  2.1  建立嵌入式系统的硬件开发环境
    2.1.1  恒温烙铁
    2.1.2  热风枪
    2.1.3  万用表
    2.1.4  示波器
  2.2  建立嵌入式系统的软件开发环境
    2.2.1  在虚拟机上运行Linux操作系统
    2.2.2  其他常用辅助工具(secureCRT、超级终端和串口工具)
  2.3  研发调试烧写工具
    2.3.1  制作JTAG烧写下载线
    2.3.2  烧写程序Jflash简介
  2.4  深入分析Jflash
    2.4.1  计算机并行口编程
    2.4.2  Jflash源文件
    2.4.3  main函数
    2.4.4  Jflash中的JTAG技术细节
    2.4.5  移植Jflash到新的硬件平台
    2.4.6  Nor Flash的烧写过程
    2.4.7  Nand Flash的烧写过程
  2.5  编译环境的建立
第3章  嵌入式系统的“Hello,World!”
  3.1  最小系统硬件设计
  3.2  嵌入式系统的“Hello,World!”
  3.3  代码解释
第4章引导程序
  4.1  BootLoader概述
  4.2  处理器启动的硬件设计
  4.3  BootLoader(vivi)的代码分析
  4.4  从Nand Flash装载引导程序
  4.5  vivi的移植
第5章  Linux操作系统移植
  5.1  Linux操作系统目录结构
  5.2  引导程序与Linux操作系统

  5.3  移植到新平台的相关代码分析
  5.4  编译内核
  5.5  制作根文件系统
第6章  Linux设备驱动程序
  6.1  概述
  6.2  Linux设备驱动模型
    6.2.1  sysfs文件系统
    6.2.2  内核相关数据结构
  6.3  一个简单的设备驱动程序
  6.4  设备驱动程序与硬件
  6.5  用户程序和内核之间传递数据
  6.6  中断处理
  6.7  软中断和tasklets
  6.8  /proc文件系统
第7章  I2C总线设备
  7.1 I2C总线接口设计
  7.2  简单的I2C设备驱动程序
  7.3  Linux的I2C驱动程序结构
  7.4  用户模式下访问I2C设备
  7.5  I2C接口的实时时钟设备驱动
第8章  串行通信接口
  8.1  串行通信接口规范
  8.2  RS485规范
  8.3  串行接口硬件设计
  8.4  RS485接口硬件设计
  8.5  linux串口设备驱动程序
第9章  Flash存储设备
  9.1  概述
  9.2  Flash硬件接口设计
  9.3  MTD驱动程序结构
  9.4  Nor Flash设备驱动程序
  9.5  Nand Flash设备驱动程序
  9.6  Yaffs2文件系统
第10章  以太网接口
  10.1  概述
  10.2  以太网接口硬件设计
  10.3  Linux网络设备驱动程序结构
  10.4  DM9000驱动程序
第11章  液晶显示屏接口设计
  11.1  概述
  11.2  液晶屏接口设计
  11.3  通用I/O接口驱动液晶屏
  11.4  Linux帧缓冲设备驱动程序结构
  11.5  S3C2410液晶显示设备驱动程序
第12章  嵌入式系统的电磁兼容基本设计
  12.1  概述
  12.2  浪涌防护设计
  12.3  电快速瞬变脉冲群防护设计
  12.4  静电防护设计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