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igBee2007PRO协议栈实验与实践

楼主:
ZigBee2007PRO协议栈实验与实践

      介绍掌握ZigBee技术的关键———ZigBee协议栈。从ZigBee1.0ZigBee1.1,再到目前的ZigBeePRO,协议栈的结构、功能调用、参数设置、软件代码等都有了重大的变化,掌握的难度也在不断增加。如何在这复杂的协议栈技术手册和浩瀚的代码中抓住其中的精髓? 如何驾驭协议栈和实现自己的应用设计? 只有靠具体动手实践,靠大量的实验去体验和观察。同时介绍了本书涉及的ZigBee芯片CC2520及相关低功耗微控制器MSP430

     本书没有太多的理论描述,主要从实践入手,让读者更多地体会ZigBee协议如何用程序实现,如何利用ZigBee协议达到需要的目的,如何在ZigBee协议栈之上建立自己的应用,从而更快速地完成项目。

    本书可作为从事单片机、无线应用、自动化控制、无线传感等技术的工程技术人员的学习、参考用书,也可作为高等院校的计算机、电子、自动化专业无线通信课程的教材

网友:
第1章 zigBee技术概述
1.1 zigBee技术的演变与进展
1.1.1 ZigBee技术的由来
1.1.2 ZigBee技术的发展历程
1.2 ZigBee技术特点
1.3 ZigBee2007/PR0特性
1.3.1 ZigBee与ZigBee PR0比较
1.3.2 不同ZigBee版本的兼容分析
1.4 ZigBee无线网络使用频谱和ISM开放频带
1.5 ZigBee技术的广阔应用前景

第2章 低功耗微控制器MSP430与zigBee芯片CC2520
2.1 低功耗微控制器MSP430
2.1.1 关键特性
2.1.2 MSP430模块化架构
2.1.3 16位RISC先进CPU
2.1.4 超低功耗性能
2.1.5 灵活的时钟系统
2.1.6 智能外设
2.1.7 MSP430应用
2.2 MSP430F2618简介
2.2.1 MSP430F2xxx介绍
2.2.2 MSP430F2618特性
2.3 ZigBee芯片CC2520
2.3.1 CC2520的特性
2.3.2 CC2520引脚描述
2.3.3 CC2520与CC2420的区别
2.3.4 CC2520典型设计

第3章 zigBee无线网络多功能开发系统
3.1 无线网络ZigBee开发系统平台选择
3.1.1 如何选择嵌入式无线开发工具和平台
3.1.2 需要的设备和必要条件
总结
3.2 多功能可视化ZigBee无线网络开发系统C51RF-3-P
3.2.1 CSlRF-3-PK仿真器
3.2.2 网络液晶扩展板
3.2.3 C51RF-3-PK电池板
3.2.4 ZigBee模块
3.3 图形化ZigBee2007开发系统
3.3.1 ZigBee模块CC2520
3.3.2 网络液晶扩展板
3.4 ZigBee软件集成开发平台
3.4.1 IAR集成开发环境的安装
3.4.2 添加文件或新建程序文件
3.4.3 设置工程选项参数
3.4.4 编译、链接、下载
3.4.5 仿真调试

第4章 ZigBee开发入门
4.1 认识ZigBee协议栈
4.2 ZigBee网络数据传输
4.2.1 实验目的
4.2.2 ZigBee数据传输原理解析
4.2.3 实验设备准备
4.3 ZigBee协议栈编译/下载
4.3.1 设备选择及设置
4.3.2 编译/下载程序
4.4  ZigBee源代码剖析
4.4.1 发送一个信息包
4.4.2 收发数据过程
4.4.3 接收一个信息包
4.5 实验流程
4.5.1 流程图
4.5.2 路由器代码
4.5.3 协调器代码
4.6 ZigBee分析仪分析ZigBee数据包
4.6.1 协议分析仪
4.6.2 ZigBee数据格式
4.6.3 加入网络数据分析
4.6.4 收发数据分析
4.7 实验效果

第5章 ZigBee无线网络开发进阶
5.1 ZigBee协议栈结构
5.2 ZigBee协议栈实时操作系统
5.2.1 OS术语介绍
5.2.2 OSALAPI介绍
5.2.3 OSAL任务
5.3 ZigBee2006应用接口
5.3.1 实验目的
5.3.2 原理介绍
5.3.3 软件准备SAPI介绍
5.4 网络形成
5.4.1 协调器格式化网络
5.4.2 路由器和终端设备加入网络
5.4.3 ZD0一Startdevice
5.5 绑定
5.5.1 绑定表格
5.5.2 绑定建立
5.5.3 绑定解除
5.6 命令
5.6.1 命令定义及使用
5.6.2 串
5.6.3 ZCL介绍
5.6.4 Profile介绍
5.7 灯光控制实验
5.7.1 APP函数分析
5.7.2 灯光控制实验过程
5.7.3 实验总结
5.8 无线温度传感器实验
5.8.1 设备
5.8.2 命令
5.8.3 发现和绑定
5.8.4 数据包发送和接收

第6章 ZigBee2007/PRo入门
6.1 Zigee2007/PRO入门实验
6.2 实验设备
6.2.1 硬件介绍
6.2.2 硬件组成
6.3 实验基础知识
6.3.1 ZigBee2007简介
6.3.2 ZigBee2007/PRO协议栈简介
6.3.3 ZigBee设备在zstack中的体现
6.4 实验内容
6.4.1 建立任务
6.4.2 按键处理函数
6.4.3 发送函数
6.4.4 接收处理函数
6.5 实验步骤和结果
6.5.1 建立网络
6.5.2 路由设备加入网络
6.5.3 发送数据
6.5.4 退出小组
6.5.5 加入小组
6.6 实验拓展
6.6.1 项目分析
6.6.2 协调器函数的设计
6.6.3 路由器设备函数设计
6.7 实验总结

第7章 ZigBee2007/PRO进阶
第8章 ZigBee2007/PRO高级应用——家庭自动化
第9章 ZigBee2007无线传感器网络
附录A 网络层所定义的特性常量
附录B 网络层信息库属性
参考文献

网友:
求下载,能分享网盘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