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 M4 怎么把PWM周期配置成20ms!!

楼主:
因为库函数版本我们调用这个函数PWMGenPeriodSet(PWM0_BASE, PWM_GEN_0, 16000);后面的数据是unsigned int最大是65536.配置成20ms,根据公式需要写入 160000。。比65535大,,怎么办?

网友A:
好吧,,找到问题了。。and SysClk is the system clock frequency.被这句话误导。 我以为不能在PWM周期分频。他写的是 system clock 。。结果可以分屏。。。狂汗,,但是这样的话假设我主系统时钟设置成64M,我分频最大能分64 ,这样的话就是1M,然后周期最大的设定值是65536.我们在64M或64M以上的时候,PWM的频率不能还是不能小于15HZ,要是以后有人造小于15HZ的PWM还是要出问题。。只能IO口模拟了

网友B:
PWMGenPeriodSet(uint32_t ui32Base,
uint32_t ui32Gen,
uint32_t ui32Period)

最后的那个参数是uint32_t,,最大不是65535哦

网友:
引用 网友B:
PWMGenPeriodSet(uint32_t ui32Base,
uint32_t ui32Gen,
uint32_t ui32Period)

大于65535会出现意想不到的的错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吧,,找到问题了。。and SysClk is the system clock frequency.被这句话误导。 我以为不能在PWM周期分 ...

可以用定时器去造PWM波啊。定时器那个模块你们有PWM输出的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