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ystemInit();

楼主:
  我用Keil4.72建的工程,然后让它自动添加启动文件,编译后总是出错,说SystemInit()找不到定义。不懂怎么上图。。不是的是不是那个头文件没添加。拜托各位了。谢谢

网友:
可以參考一下這篇文章 : http://michaelhuang69.blogspot.tw/2014/03/keilproject.html
要加入system_TM4C123.c , 在 startup_TM4C123.s 中會呼叫SystemInit() , 而此函數是在system_TM4C123.c 裡面。如果安裝 Keil 時選用預設的路徑的話 , 該檔案會在 : C:\Keil\ARM\Startup\TI\TM4C123\system_TM4C123.c 。

网友A:
system_stm32f10x.c这个文件加进去了吗

网友B:
KEIL4.72有TIVA的器件??

网友:
引用 网友B:
KEIL4.72有TIVA的器件??

有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system_stm32f10x.c这个文件加进去了吗

我建立的是TI的TM4C123的工程啊,不是stm32的。

网友:
不好意思,各位,我没说清,我建的是TI的TM4C123的。因为我要用那个芯片。

网友:
好吧,,,,可能我记错了...
另外启动文件startup_rvmdk.s自动添加是什么意思???这个需要自己手动复制过来添加进来的.

网友:
这个附件减压出来有2个文件。你添加进入工程就好了!里面已经把所有的中断都声明好了。用建工程时的启动文件没有定义中断需要自己定义!!

网友:
// Set the system clock to 80MHz.
        SysCtlClockSet(SYSCTL_SYSDIV_2_5 | SYSCTL_USE_PLL | SYSCTL_OSC_MAIN | SYSCTL_XTAL_16MHZ);这个是设置时钟频率到80M.我没有用你SystemInit()函数。我也不知道拿来干什么的!

网友:
我也碰到了这个问题....刚好这段时间要把程序从L3S811 移植到 TM4C1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