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51单片机NRF2401与STM32的NRF2401之间的通讯问题

楼主:
我用51单片机NRF2401与STM32的NRF2401通讯,,51单片机的作为发送芯片;STM32的作为接收芯片,但是接收打开后很久才能接收到数据并且是乱码,求解答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A:
你对nRF2401的配置不对或者相关发射、接收程序不对,检查相关程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对nRF2401的配置不对或者相关发射、接收程序不对,检查相关程序。

但是51单片机的NRF2401程序用两个51单片机之间通讯就是正常的呀,两个STM32的NRF2401用两个STM32来通讯也正常的呀 但用51和STM32就不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但是51单片机的NRF2401程序用两个51单片机之间通讯就是正常的呀,两个STM32的NRF2401用两个STM32来通讯 ...

仔细检查程序吧。

网友:
版主,程序可以分享一下吗?最近在做这个作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