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S+ULN2003+5VDC 4相5线电机 只抖动不转动

楼主:
程序如:
INT8U F_Rotation[4]={0x02,0x04,0x08,0x10};//正转表格

GPIO_Init( GPIOB, GPIO_PIN_4|GPIO_PIN_1|GPIO_PIN_2|GPIO_PIN_3, GPIO_MODE_OUT_PP_HIGH_SLOW );   //PB的1234作为输出接UNL2003 ,配置为GPIO_MODE_OUT_PP_HIGH_SLOW

    while(1)
    {
      for(motor_count = 0; motor_count < 4; motor_count++)      //4相
      {

         GPIO_Write(GPIOB, B_Rotation[motor_count]);

for(motor_delay = 0; motor_delay <40000; motor_delay++);
      }
    }

为什么电机只抖动不转动,是电压太低(STLINK的5V),还是程序有问题啊

网友:
你是用ST的库是吧,一直抖是不是因为延时不好。

网友:
接线 还有 驱动的那个数组 看看    没问题就是 延时的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