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DC配置 中断被屏蔽?

楼主:
配置完ADC后相应的中断屏蔽标志ADC_IM_MASK总是为1,这意思是中断没办法被响应吗?
比如这样配置完ADC:
void InitADC()
{
        SysCtlPeripheralEnable(SYSCTL_PERIPH_ADC1);
        SysCtlPeripheralEnable(SYSCTL_PERIPH_GPIOD);
        GPIOPinTypeADC(GPIO_PORTD_BASE,GPIO_PIN_2);//PD2
        ADCSequenceConfigure(ADC1_BASE, 0, ADC_TRIGGER_PROCESSOR, 3);
        ADCSequenceConfigure(ADC1_BASE, 3, ADC_TRIGGER_PROCESSOR, 0);
        ADCSequenceStepConfigure(ADC1_BASE, 3, 0, ADC_CTL_CH0 | ADC_CTL_IE | ADC_CTL_END);
        ADCReferenceSet(ADC1_BASE, ADC_REF_INT);
        ADCIntEnable(ADC1_BASE,3);
        IntEnable(INT_ADC1SS3_TM4C123);
        IntMasterEnable();
        ADCIntClear(ADC1_BASE,3);
        ADCSequenceEnable(ADC1_BASE,3);
}
那么ADC_IM_MASK3就变成1,不太懂这个标志的意思,求指教~

网友:
明白了,相应的MASK位置1才代表中断使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