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BB频谱仪经验分享之波形显示

楼主:
做这个最开始是想用linux的curses库来做的,就是那种基于终端的显示方式。后来想想效果可能会不是很明显,最后决定使用Qt + qwt库作为显示界面。
前一个文章说道如何读取音频数据并作初步处理,这里则如何使用Qt将音频数据显示在屏幕上。因为篇幅原因,先上主要的代码
void Plot::getdata_from_shm()
{
    float_t *addr_ptr=(float_t *)shm_client_addr;
    fft_client_waiting_for_read(sem_client_id);
    for(Plot::index=d_interval.minValue();Plot::index<d_interval.maxValue();Plot::index+=0.020833)
    {
        const QPointF s(index,*addr_ptr);
        SignalData::instance().append(s);
        addr_ptr++;
    }
    fft_client_release(sem_client_id);
}

这里大家估计都看出来了,我这个频谱仪使用了两个进程,服务端进行初步的数据处理,前台进程从共享内存中读取数据后显示在开发板的屏幕上。为什么要使用两个进程来做这个频谱仪呢?主要是因为如果只使用一个进程来做的话,就得既得处理数据又得显示数据,而在处理数据的时候是需要一定的时间的,这样就得停滞,从而实时性可能得不到要求。而且am3359有512M的内存,放着这么多的内存不用起步可惜。这里使用了共享内存作为数据交换的方式,信号量控制读写同步。shm_client_addr就是共享内存的地址,sem_client_id就是信号量在客户端的id。对于这方面不熟悉的同学可以上网查一下这方面的资料.大家可能会对后面那个数字感到奇怪,这个数字主要是因为使用48kHz采样频率,1/48000就可以得到这个数字了
为了便于大家学习,贴上共享内存和信号量在服务器端的主要代码
共享内存:
char * shm_init()
{
    printf("before shmget shm_id is %d\n",shm_id);
    fflush(stdout);
    shm_id=shmget(SHM_KEY,SHM_SIZE,IPC_CREAT|0777);
    char *addr=NULL;
    if(shm_id<=0)
    {
        perror("shmget error\n");
        printf("errorno is %d\n",errno);
    }
    addr=(char *)shmat(shm_id,NULL,0777);
    if(NULL==addr)
    {
        perror("shmat error\n");

    }
    return addr;
}

这个是信号量的
union semun {
    int val;
    struct semid_ds *buf;
    unsigned short *array;
    struct seminfo * __buf;
};

void clear_sem(int semid,int sem_nu)
{
    union semun sem_initial;
    sem_initial.val=0;

    if(semctl(semid,sem_nu,SETVAL,sem_initial))
    {
        perror("clear sem faild\n");
        _Exit(1);
    }
}

static int fft_server_sem_id;
int sem_init()
{
    fft_server_sem_id=semget(SEM_KEY,SEM_NUM,IPC_CREAT|0777);
    if(fft_server_sem_id<=0)
    {
        perror("server semget error\n");
        _Exit(1);
    }
    clear_sem(fft_server_sem_id,0);
    clear_sem(fft_server_sem_id,1);
    return fft_server_sem_id;

}

void fft_server_waiting_for_write(int sem_id)
{
    struct sembuf actions[2];  //wait sem 0 is 0 : read sem
    actions[0].sem_num=0;
    actions[0].sem_flg=SEM_UNDO;
    actions[0].sem_op=0;

    actions[1].sem_num=1;
    actions[1].sem_flg=SEM_UNDO;
    actions[1].sem_op=1;

    if(0!=semop(sem_id,actions,2))
    {
        perror("server client semop faild\n");
        _Exit(1);
    }
}

void fft_client_waiting_for_read(int sem_id)
{
    struct sembuf actions[2];
    actions[0].sem_num=1;
    actions[0].sem_op=0;
    actions[0].sem_flg=SEM_UNDO;

    actions[1].sem_num=0;
    actions[1].sem_flg=SEM_UNDO;
    actions[1].sem_op=1;

    if(0!=semop(sem_id,actions,2))
    {
        perror("client read error\n");
        _Exit(1);
    }
}

void fft_server_release(int sem_id)
{
    struct sembuf action;
    action.sem_num=1;
    action.sem_flg=SEM_UNDO;
    action.sem_op=-1;

    if(0!=semop(sem_id,&action,1))
    {
        perror("server release faild\n ");
        _Exit(1);
    }
}

void fft_client_release(int sem_id)
{
    struct sembuf action;
    action.sem_num=0;
    action.sem_flg=SEM_UNDO;
    action.sem_op=-1;

    if(0!=semop(sem_id,&action,1))
    {
        perror("client  release semop faild\n");
        _Exit(1);
    }
}

信号量的相对于共享内存稍微复杂一些,有什么问题大家可以回帖提问

网友:
写了好一大段字又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