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时产生不同频率的PWM的方法

楼主:
同时产生不同频率的PWM的方法

今天晚上做实验

需要同时产生两路PWM
没配置出来
请指教!

网友A:
//PE4_M1PWM2  PE5_M1PWM3  Period=50000  Duty0=Duty1=5000.频率为50HZ占空比为20%
void mypwm0_Configuration(uint32_t Period, uint32_t Duty0,uint32_t Duty1)
{
        // Set the PWM clock to the system clock.80M/32=2.5M
        SysCtlPWMClockSet(SYSCTL_PWMDIV_32);
        // Enable the GPIO Peripheral used by the PWM1
        SysCtlPeripheralEnable(SYSCTL_PERIPH_GPIOE);
        // Enable PWM1
        SysCtlPeripheralEnable(SYSCTL_PERIPH_PWM1);
        // Configure GPIO Pins for PWM1 mode.
        GPIOPinConfigure(GPIO_PE4_M1PWM2);
        GPIOPinConfigure(GPIO_PE5_M1PWM3);

        GPIOPinTypePWM(GPIO_PORTE_BASE, GPIO_PIN_4);
  GPIOPinTypePWM(GPIO_PORTE_BASE, GPIO_PIN_5);

        PWMGenConfigure(PWM1_BASE, PWM_GEN_1, PWM_GEN_MODE_DOWN | PWM_GEN_MODE_NO_SYNC);
        //        Period=(1 / f) * SysClk
        PWMGenPeriodSet(PWM1_BASE, PWM_GEN_1, Period);

        PWMPulseWidthSet(PWM1_BASE, PWM_OUT_2, Duty0);
        PWMPulseWidthSet(PWM1_BASE, PWM_OUT_3, Duty1);
        // Enable the PWM1 Bit 2 (PE4)
        PWMOutputState(PWM1_BASE, PWM_OUT_2_BIT, true);
        PWMOutputState(PWM1_BASE, PWM_OUT_3_BIT, true);
        // Enables the counter for a PWM generator block.
        PWMGenEnable(PWM1_BASE, PWM_GEN_1);
}

//PD0_M0PWM6  PD1_M0PWM7  Period=50000  Duty2=Duty3=5000.频率为50HZ占空比为20%
void mypwm1_Configuration(uint32_t Period, uint32_t Duty2,uint32_t Duty3)
{
        // Set the PWM clock to the system clock.80M/32=2.5M
        SysCtlPWMClockSet(SYSCTL_PWMDIV_32);
        // Enable the GPIO Peripheral used by the PWM0
        SysCtlPeripheralEnable(SYSCTL_PERIPH_GPIOD);
        // Enable PWM0
        SysCtlPeripheralEnable(SYSCTL_PERIPH_PWM0);
        // Configure GPIO Pins for PWM0 mode.
        GPIOPinConfigure(GPIO_PD0_M0PWM6);
        GPIOPinConfigure(GPIO_PD1_M0PWM7);

        GPIOPinTypePWM(GPIO_PORTD_BASE, GPIO_PIN_0);
          GPIOPinTypePWM(GPIO_PORTD_BASE, GPIO_PIN_1);

        PWMGenConfigure(PWM0_BASE, PWM_GEN_3, PWM_GEN_MODE_DOWN | PWM_GEN_MODE_NO_SYNC);
        //        Period=(1 / f) * SysClk
        PWMGenPeriodSet(PWM0_BASE, PWM_GEN_3, Period);

        PWMPulseWidthSet(PWM0_BASE, PWM_OUT_6, Duty2);
        PWMPulseWidthSet(PWM0_BASE, PWM_OUT_7, Duty3);
        // Enable the PWM0 Bit 6 (PD0)
        PWMOutputState(PWM0_BASE, PWM_OUT_6_BIT, true);
        PWMOutputState(PWM0_BASE, PWM_OUT_7_BIT, true);
        // Enables the counter for a PWM generator block.
        PWMGenEnable(PWM0_BASE, PWM_GEN_3);
}

网友:
你可以看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PE4_M1PWM2  PE5_M1PWM3  Period=50000  Duty0=Duty1=5000.频率为50HZ占空比为20%
void mypwm0_Configur ...

谢谢那天晚上问题解决了
主要是那边催的太急
写了两路,但是有一路的发生器没配置正确
所以只能产生一路
呵呵!
真是遗憾

网友:
谢谢你的帮助
你的程序我看过了
学习了

网友:
支持楼上得分

网友:
楼上威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