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Rtech Altera CycloneIV FPGA开发板 编程练习

楼主:
作为电子爱好者,一直想拥有一台自己的示波器,一台小巧的方便收纳的放在家里用的示波器,因此我特别留意网上的DIY方案,这些方案要么高大上,性价比不好,要么就是逗你玩,什么都干不了,直到我看到
这个方案,原作者慷慨的放出了源程序和PCB文件,可是着急啊,我竟然看不懂源程序。

于是上网找资料,所幸找到了这里,版主让我赶上了活动的末班车,其实板子+编程器160真心不贵,很好的入门首选。

好了废话少说,进入正题,用最快的速度体会下FPGA开发是咋会事,切入点,最简单的点灯程序。

首先要装好开发工具Quartus II, 安装方法多了去,我参考的是这个,Quartus II 11.0 套件安装指南(带破解)Quartus II 11.0 套件安装指南(带破解)

装好程序后,在File菜单,选取New Project Wizard,启动和向导创建一个新的工程

跟着向导,走一编,Device 指定EP4CE6E22C8, 工程就建好了

在菜单Assignments, 选取Device , 在Device and Pin Options中将复用管脚指定为通用IO

下面我们开始编程,由于我们只用到四个脚,需要在菜单Assignments, 选取Pin Planer指定我们用到的管脚

然后在File菜单,选取New, 新建一个Verilog HDL File,输入代码

编绎程序

成功了,最后把程序写入板子,运行,是不是很简单

好了以上基本的练习,对开发过程有了个基本了解,要走的路还很远,慢慢来吧。

网友A:
静请期待,下集预告 VGA显示

等等.....

看到有介绍说,FPGA有编程写入次数限制的,到一定次数后,可靠性不能保证,是不是真的,知道的同学说说?

网友:
引用 网友A:
静请期待,下集预告 VGA显示

等等.....

FPGA芯片本身掉电数据就没了,是SRAM结构的,基本没有寿命限制。

有寿命限制的是Flash,开发板上用于配置FPGA的芯片就是Flash,但是寿命最小也有数千次,放心用吧,如果开发板能被你这样用坏,那你必然成为大神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FPGA芯片本身掉电数据就没了,是SRAM结构的,基本没有寿命限制。

有寿命限制的是Flash,开发板上用于 ...

明白了,可以放心烧写程序了

网友:
楼主可以发一份开发板资料到我邮箱1109461113@qq.com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