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igbee协议栈有一句代码不理解

楼主:
  在看Zstack代码里面经常看到这样类代码,在函数参数前加一个void,下面举了一个例子
在uint16 GenericApp_ProcessEvent( uint8 task_id, uint16 events )函数里面就有这么一句代码
(void)task_id;  // Intentionally unreferenced parameter
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请帮忙解答一下,谢谢。

网友:
看注释就知道啦,故意引用的参数,目的是为了使任务和任务ID一起,好看

网友A:
调用一下,防止报警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调用一下,防止报警

能讲详细的点吗?不太明白,给一些相关知识的网站也可以,谢谢

网友:
一般(void *)的是用于强制转换指针的意味,但是z-stack里的(void)有种解释是如上楼说的:避免警告,相当于task_id=task_id; 不编译成指令。(呵呵—但我用注释消去次句后,并无警告出现...)

网友:
纠正一下楼上,这句是 故意不引用的参数,没有引用到,可能有其他指示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