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elper2416刷成了板砖

楼主:
我的Helper2416 不能从TF卡启动,在操作NAND的时候,不小心刷把NAND里的UBOOT擦除了,现在成了板砖,无法启动了,求帮忙,现在不知是我TF卡的原因还是什么原因,刷完Movi板UBOOT到TF卡,一直不能启动。。。。。。。。

网友:
参见开发板手册
3.2 烧写LINUX 系统到板载NAND Flash(用TF卡)
如果TF卡不成功,用下面的TFTP
3.3 用tftp 搭建板子系统

网友:
跳线帽有选好吧?

网友A:
首先要保证跳线帽的位置是正确的,其次,要保证用movi版本的uboot烧到TF卡,还有,要保证TF卡是足量卡,当然,板子也不能坏了!呵呵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首先要保证跳线帽的位置是正确的,其次,要保证用movi版本的uboot烧到TF卡,还有,要保证TF卡是足量卡,当 ...

我保证卡足量,8G的SDHC,也保证跳线冒正确,确是从TF卡启动,现在我的TF卡和NAND里都没有UBOOT,还怎么可以用TFTP  ?我以前向你反映过此问题,现在还是没有解决,不知为何,死活不能从TF卡启动,我烧写网友的闪灯程序到TF卡,可以闪灯,但是UBOOT就不行了,我当然确保尝试过无数遍了,确实时Movi版本的UBOOT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保证卡足量,8G的SDHC,也保证跳线冒正确,确是从TF卡启动,现在我的TF卡和NAND里都没有UBOOT,还怎么 ...

别急……我的YL-boot马上就可以通过串口烧写uboot到NAND了,等我测试完了发上来……你可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