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roteus 里面 元件库msp不全的问题

楼主:
问题如上,请教各位大神,因为小弟最近才刚刚上手MSP430,准备用F5529系列做程序,但proteus仿真里面没有这个元件,小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请问有没有可以下载F55系列元件的地方?

网友A:
应该是没有呢。。。。Proteus仿真支持的msp430芯片不多呢,还是直接找块板子上手比较好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没有呢。。。。Proteus仿真支持的msp430芯片不多呢,还是直接找块板子上手比较好呢!

板子还没有发下来,着急想仿真以下,那还有没有专门提供MSP所有系列的仿真软件?

网友:
proteus 里面MSP430的库确实有限

网友:
引用 网友B:
板子还没有发下来,着急想仿真以下,那还有没有专门提供MSP所有系列的仿真软件?

据我所知应该是没有的吧.....

网友:
请问楼主找到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