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HELPER2416完成呼吸灯作业投票来了!

楼主:
请大家按照下面视频对应的编号选择自己认为不错的视频进行投票,最终将选出最好的奖励JLINK V8仿真器一台(高仿板)+8G正版金士顿TF卡一张
原活动链接:给初学者布置一个小作业

1、http://v.youku.com/v_show/id_XNzM5NDI2ODEy.html
2、http://v.youku.com/v_show/id_XNzM5NjczNTAw.html

3、http://v.youku.com/v_show/id_XNzM5NTM1Nzk2.html

4、http://v.youku.com/v_show/id_XNzQwNTI1NDE2.html

5、http://v.youku.com/v_show/id_XNzQxMTg1Nzgw.html

6、http://v.youku.com/v_show/id_XNzQxODMwOTc2.html

7、http://v.youku.com/v_show/id_XNzQzMTUyNDU2.html

单选投票 , 共有 29 人参与投票

投票已经结束

6.90% (2)
6.90% (2)
37.93% (11)
10.34% (3)
10.34% (3)
3.45% (1)
24.14% (7)

网友:
占楼,希望大家积极投票!谢谢

http://www.jyxtec.com

网友:
给自己投一票,嗷嗷嗷

网友A:
我觉得他们都完成了作业,都没有加入自然化的呼吸控制。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他们都完成了作业,都没有加入自然化的呼吸控制。

其实,我对呼吸灯也不是太了解,只是知道这个东西和大概原理,请版主帮助讲解一下!谢谢

http://www.jyxtec.com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其实,我对呼吸灯也不是太了解,只是知道这个东西和大概原理,请版主帮助讲解一下!谢谢

我也是一知半解。

我只是在想,几个作业都一样,都完成了它的基本功能,虽然有快有慢,但道理是一样的。难区分高下。

作业中,大都是使用PWM的装载值由0到最大的来回变化。如果拿一个随机发生器,来控制它的分频比,或者用其它办法,控制呼吸的快慢,就可以看出谁比别人多动脑筋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他们都完成了作业,都没有加入自然化的呼吸控制。

其实我有接口在的。。。 第五个。。 不过没完全优化好。。
移植了一个cli后,留了一个接口在那里,可以调节呼吸频率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其实我有接口在的。。。 第五个。。 不过没完全优化好。。
移植了一个cli后,留了一个接口在那里,可以 ...

http://www.jyxtec.com

网友:
http://my.oschina.net/mummy108/blog/291293
这个里面是视频里的代码,寄存器的操作有问题,没找到原因,第一次配置的时候没反应,
第二次开始就正常了。不知道为什么

然后实际测试小数值用不到,准备把输入和时间的关系改成线性的关系..
还在进行中,最近时间不是很多..

网友:
已投。最近比较忙。看了他们的作品,感觉要抓紧时间研究一下开发板了

欢迎身在广州的电子行业的兄弟姐妹加入

网友:
正确的做法,应该是要使用定时器 (并采用中断 或 DMA)+ SPWM完成,灯光的变化比较自然柔和,并且变化的频率还可调节...
这阵子有点小忙, 没时间去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