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怎样初始化xx2799,从而可以用g2553读取键值,实现相应功能,求大神帮忙

楼主:
不知道怎么弄基于msp430g2553来检测xx2799按键的程序,知道x2799有按键按下,key引脚拉低,键值存到寄存器reg_keyvaluey里,但不知道怎样初始化xx2799,从而可以用g2553读取键值,实现相应功能

网友:
xx2799是用IIc传数据,所以定义好相关的IIC之后,xx2799需要怎么定义,才能用msp430g2553读取键值实现相印功能,求大神帮忙啊

网友:
在线等,求在的大神指点

网友: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是初始化xx7299

网友:
必须顶,不然怎么看到的隐藏附件呢,

网友:
坐等大神来解释,坐等大神来指导。VAV直线模组

网友:
这个我也不是很清楚~~~论坛里知道的人很多    坐等吧

网友:
谢谢各位,目前有了点头目,只要用IIC写xx7299的#define  SlaveWriteAddress  0x60
#define  SlaveReadAddress   0x61的两个地址,再读xx7299的键值寄存器0xb0就能获得键值,程序正在改中,等下再贴出来。有这方面经验的大神请拿出来分享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