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手,更新电路图和布局图

楼主:
求助,请问传输线上出现这个怎么解决,等待高手支招。
下图是出现信号的电路,左边过来的是微弱脉冲信号,我是在最右边R6测得的上图的信号

下图为pcb布局图。

@maychang @电子微创意 @huayuliang

网友A:
先设法判断这个东西是从哪里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设法判断这个东西是从哪里来的。

我就是无法判断从哪里来的,而且这个振铃已经把我有用的信号淹没了。

网友:
加电容试试

网友B:
加电容,原始信号就没了

网友:
这个不是振铃吧?
能否看一下电路原理和布局?

网友:
引用 网友B:
加电容,原始信号就没了

这是什么信号?

网友:
微弱脉冲信号放大

网友C:
R6的值修改下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R6的值修改下试试~

R6的值和这个没关系

网友:
哇哦,高速啊···傻眼了。。

你的波形,感觉不光是噪声,还有点自激。。。
看了点资料,“应当注意,CFA只有作为反向放大器使用时,才对反向输入电容不敏感。在同相放大时,几皮法的杂散电容都会引起增益尖峰和不稳定。”
你的电路是两级同相放大····最好调整下布局。。干脆一并改成反相放大算了。

网友D:
楼主的波形图中,两条线分别代表什么并没有说。建议楼主将单周期的输入信号与输出信号作比较,分别显示在示波器上。

估计象11楼所说的,可能出现自激了。

1、AD8009的最大供电电压是+-6V,楼主第一级使用12V供电,第二级使用5V供电,明显有些不合理,最好使用手册中建议的供电电压。并且一般地,前级供电电压低一些、后级高一些,或者使用一样的电源。

2、输入部分,两个电阻及一个电容,并不象IC那样被地保护,而是露在外面,并且,输入电容的个头很大,很容易受到干扰。

3、楼主用L4组成低通滤波。如果在放大器的反馈电阻上并个电容,即起到滤波作用,又能防止自激。

4、微弱信号的测试方法,也对测试结果影响很大。也有可能是因为测试的不正确而产生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的波形图中,两条线分别代表什么并没有说。建议楼主将单周期的输入信号与输出信号作比较,分别显示在示 ...

ad8009为电流反馈型运放,在反馈电阻上加电容不是增加震荡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