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都怎么对430供电的,不要说直接插在电脑上哦

楼主:
用一节18650是不是有点高了,两节干电池用着用着电压就下降了,还是用稳压器件?
大家都怎么弄的,说一下

网友:
通常都需要稳压器件吧

网友A:
以前就是直接插在电脑上的

网友:
可能430内部有内核LDO,比如稳到2.5v给内核使用,使用VDD给IO供电。但是为了防止IO输出过大造成烧负载,还在内核电压和VDD之间穿入二极管,限制VDD不得高于内核电压1.2V。

网友B:
应用需要什么就用什么方案,一切以应用的要求出发,否则问题没有意义。如果只是学习,那就根据自己的条件,怎么方便怎么来,无所谓什么定式。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用需要什么就用什么方案,一切以应用的要求出发,否则问题没有意义。如果只是学习,那就根据自己的条件, ...

一切都是为了应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以前就是直接插在电脑上的

这不是电脑上的usb口不够了吗,还给它接着仿真器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不是电脑上的usb口不够了吗,还给它接着仿真器呢

买个usb集线器吧(最好带电源的,拖的东西多的话害怕带不起来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买个usb集线器吧(最好带电源的,拖的东西多的话害怕带不起来呢)。。。。

我还是想给它做一个独立的电源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我还是想给它做一个独立的电源

你如果不计较功耗的话搞个LDO就OK了。我用79933感觉还可以。如果要很省电的话就用个小型开关电源。TI的模块里面也有很多选择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如果不计较功耗的话搞个LDO就OK了。我用79933感觉还可以。如果要很省电的话就用个小型开关电源。TI的模 ...

我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还是想给它做一个独立的电源

用手机或其它任何数码产品带的电源适配器再加一个LDO稳压器即可。

网友:
手机充电器/移动电源的USB口也是不错的选择。
居然还有人问供电来源,一节CR2032也行,2节5号/7号电池也行,这玩意是1.8-3.6V的。我还试过用法拉电容供电,环保,但是带载能力不行,漏电流太大,充电很频繁。只能换纽扣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