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旋转编码器的鉴向电路的问题,求各路大神相助!

楼主:
最近在用旋转编码器,为了减少软件方面的工作,楼主在网上看到鉴相电路这么一说,由于旋转编码器A、B两相输出的正交信号,可将A、B信号分别输入D触发器的CLK和D管脚,如果正转,Q输出高电平,反转为低电平。然后用两个与非门可分别计正转脉冲和反转脉冲。

A、B波形如上                                             电路原理

当光电编码器顺时针旋转时, A相输出超前B相输出,A的上升沿来到时B为低,则D触发器的输出ŠQ非为高电平,Q为低电平,与非门B打开,计数脉冲通过。此时,与非门A 关闭,其输出为高电。此时,与非门B打开,计数脉冲通过,加法计数
当光电编码器逆时针旋转时,A相输出迟于B相输出,A的上升沿来到时B为高,则D触发器输出ŠQ非低电平,Q为高电平,与非门B关闭,其输出为高电平。此时,与非门A打开,计数脉冲通过,减法计数

问题:楼主用上述电路做后,发现D触发器输出波形很不好,正转是Q与Q非都输出有脉冲,而不是电平,楼主是有信号发生器产生的正交信号,不存在编码器问题,求教这个电路有啥问题,或者需要改进的。

网友:
先把D触发器搞定再说。
不用的输入端,像图中的10,13脚一定要处理好(接 VCC 或 GND,似该都接VCC)。
CMOS IC, 4013也是D触发器,可做备选。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把D触发器搞定再说。
不用的输入端,像图中的10,13脚一定要处理好(接 VCC 或 GND,似该都接VCC)。
CMO ...

这些都接高电平了,我在找几片试试,有可能芯片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