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DK474编译老出错

楼主:
       领的LPC1500的板子之后,最近才抽得空出来玩NXP,可是编程环境一直弄不出来,急死我了!!!!!!!
在官网下了 MSK 474,装好之后也破解了

在论坛里在了个例程想看下板子能不能工作,可是编译一直不通过,老是提示:

我用同学的电脑装了我下的那个MDK474 ,然后把我下的例程发给他,在他的电脑上完全可以编译,没有问题,然后我就怀疑是不是系统的问题,可重装了一个和我同学一样的系统之后还是无法编译..............求指教

网友A:
好像没有破解成功,破解时以管理员身份运行MDK.........

网友B:
会不会跟中文路径有关系?从你的截图上看编译显示中文乱码了

网友:
不要有中文路径

你的MDK, 破解时,为什么不选 Pro...?

网友:
应该是中文路径捣鬼,还有可能是路径太深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像没有破解成功,破解时以管理员身份运行MDK.........

是的,以管理员身份运行之后破解。可是还是不行

网友:
错误很明显啊,文件打不开。

网友:
问题解决了,如各位所说,真的是路径问题,好像安装的时候有个文件会放在用户的那个我文件夹里面,如果用户名里面有中文的话就会出错,之前装系统都有起个中文用户名的习惯!!!!!!!!!!!!!!!今天净重装系统了,败笔败笔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要有中文路径

你的MDK, 破解时,为什么不选 Pro...?

解决了,应该不关那个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会不会跟中文路径有关系?从你的截图上看编译显示中文乱码了

你说对了,真是路径名中有中文,不过不是工程文件所在文件夹的影响,而是电脑用户名中有中文的影响

网友:
我把一个系统盘改名成英文盘,软件全装在上面。没出什么问题

网友:
俺刚装了kail ARM 474可运行的,try两个launchpad历程,没啥问题,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