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RS模块怎么传送数据到电脑?

楼主:
我有一个华为的GTM900C的gprs模块。之前我在网上学习了一个使用公网做数据透传的教程:
1.在路由器中-转发规则-虚拟服务器中设置我电脑的IP地址和内部端口。
2.在SCOKETOOL中创建一个tcp的监听端口
3.在串口调试助手中输入AT指令:
AT+CGDCONT=1,"IP","CMNET"
AT%ETCPIP
AT%IOMODE=0,2,0
AT%IPOPENX=1,"TCP","180.118.106.72(用www.ip138.com查询得到的公网IP)",1001   [这条语句返回为CONNECT]
AT%TPS=1,1,3000,1024
rongyang(发送的内容)
4.在SCOKETOOL中可以看到我在串口调试助手中发送的内容“溶氧”。
现在我有几个问题:
1.为什么一定要在路由器设置呢?GPRS通信和路由器网络应该不是一个通道吧?工作现场没有路由器的话就不能数据传输吗?
2.我在AT指令中输入一个公网IP,但是这个IP地址每隔一段时间就改变了,我怎么把它固定下来?或者有什么其他方法通信?
3.我最终的方案是把数据发送给另一个同学用JAVA编写的界面终端上,这个流程和我上面讲的数据透传流程有什么区别?

网友A:
参与过类似项目的研发,一点个人见解:
1、路由器设置是做网络映射的工作,即把发到公网IP的消息指向内网的具体某个IP
2、公网IP是不变的,常见的方法就是用路由器做网络端口映射
3、用你上面说的就可以实现你要的目的了,用socket把数据接收下来,接下来就是处理部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参与过类似项目的研发,一点个人见解:
1、路由器设置是做网络映射的工作,即把发到公网IP的消息指向内网 ...

大哥,这个是我用sockstool收到的数据,这是我用串口线连接电脑和gprs模块得到的,当我拔掉串口线的时候,数据就没有了,这个不是走GPRS无线流量的吗?怎么还需要线啊?要是远程发送给别人数据我怎么办?

网友A:
你的GPRS是怎么工作的,怎么供电的,会不会是你通过串口线供电或者通过串口发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GPRS是怎么工作的,怎么供电的,会不会是你通过串口线供电或者通过串口发送的

实验用的是买的,我也这么怀疑它可能靠串口线供电或发送的,后来我自己做了一个,不受串口线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