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vd 中的extern 变量的问题

楼主:
我在main.c定义了  int a=3;

但是在 it.c 中extern int a;

为什么不正确,报错如下,要是想在it.c中得到main。c的a变量怎么办

#error cpstm8 stm8s_it.c:459(9+5) missing ;
#error cpstm8 stm8s_it.c:460(10+5) missing ;

网友A:
是不是其他代码的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其他代码的问题?

是其他代码的问题,但是stvdC语言编辑器好像不是不符合C标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其他代码的问题,但是stvdC语言编辑器好像不是不符合C标准

C标准一般都是符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