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人画PCB时使用过纽扣电池吗?

楼主:
PCB上元器件需要一个3.3V电源,但是又需要尽量压缩空间,想把两节5号电池换成纽扣电池,但是从来没有应用过纽扣电池,请问单独的一个3.6V或者3V 的纽扣电池能不能直接给单片机供电,会不会出现问题

网友:
纽扣电池一般只给rtc时钟供电,用于主电源断电以后,保持时钟工作。  如果直接用来做主电源,那要求系统功耗比较低,这样才用的久。   至于3.6V和3.0V的电池能不能直接供电,那要看在这个电压下,单片机的供电范围和系统功率是否超过纽扣电池供电功率。

网友:
同意2楼的说法
楼主的问题画PCB时使用过纽扣电池与单片机供电不一码事

网友:
纽扣电池可以给系统供电,但要留意系统功耗,计算电池能不能满足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