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TL与LVDS的转换

楼主:
我用FPGA和DS90CR285/DS90CR286做视频的电平转换,把ttl转成lvds,然后再转成ttl,最后显示出来。这两幅图是实际的效果和我预想的。。问题出在哪里大家有啥建议吗??谢谢啦
用的是两块电路板,输出板产生视频信号,经过电平转换,到输出板,最后经过视频编码器输出。。大家有没有啥意见呀 我第一次做,根本不知道从哪里调起

实际

实际

预想

预想

网友A:
为啥要转两次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啥要转两次呢?

为了用lvds传输,fpga出来的是ttl的转成lvds,传输到另一块板子上,在转成ttl,让fpga处理

网友:
FPGA本来就有差分对,干嘛还要输出TTL再转成LVDS,LVDS传输要做硬件上驱动设计,你找一下LVDS传输的标准电路,另外检查一下接收的同步时钟正不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