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ail to Rail运放

楼主:
轨到轨(Rail to Rail)概念
从输入来说, 其共模输入电压范围可以从负电源到正电源电压; 从输出来看, 其输出电压范围可以从负电源到正电源电压。 Rail to Rail翻译成汉语即 “轨到轨”,指器件的输入输出电压范围可以达到电源电压。传统的模拟集成器件,如运放、A/D、D/A等,其模拟引脚的电压范围一般都达不到电源电压,以 运放为例,电源为+/-15V的运放,为确保性能(首先是不损坏,其次是不反相,最后是足够的共模抑制比),输入范围一般不要超过+/-10V,常温下也 不要超过+/-12V;输出范围,负载RL>10kohm时一般只有+/-11V,小负载电阻(600ohm)时只能保证+/-10V。这对器件的 应用带来很多不便。
Rail-to-Rail的器件,一般都是低压器件(+/-5V 或 single +5V),输入输出电压都能达到电源(输入甚至可以超过)。其原理上 的秘诀便在于电流模+NPN/PNP互补输入结构。rail-to-rail器件的某些设计思想,对我们自己设计电路也可以提供一些有益的思路。
“轨到轨(rail-to-rail)”的特性即:它的输入或输出电压幅度即使达到电源电压的上下限,此时放大器也不会像常规运放那样发生饱和与翻转。例 如,在+5V单电源供电的条件下,即使输入、输出信号的幅值低到接近0V,或高至接近5V,信号也不会发生截止或饱和失真,从而大大增加了放大器的动态范 围。这在低电源供电的电路中尤其具有实际意义。

网友:
挺好的,学习了

网友:
写得真好。。。。

网友:
在实际的应用中,我用到两个轨到轨放大器,opa333和opa343,就效果来看opa333更好一点,这点从手册上也有反映,opa343输入失调电压稍微偏高,最大为正负8mA,而opa333输入失调电压仅为正负10uA,且温漂也小点,所以也贵点,算是物有所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