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EBENCH中的电路参数怎么编辑?

楼主:
使用WEBENCH设计时,它的电路图中的某个元件期望修改一下。
在图中,也提示说点击后编辑,可是点击后出来的对话框没办法编辑。

点击后的情况:

不知道大伙是怎么修改参数的?

网友:
曾经试过,不能修改,可以替换

网友:
原理图的参数是可以编辑的,不能这样直接修改,而是要在右边栏选择替换元件,或者添加自定义元件,
右边出现的选项,可以选择固定参数的元件,替换元件的绿色显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