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CF8591中的ad转换模块的问题

楼主:
想把滑动变阻器的电压转化为数字信号,我就想把这些数字信号反应在led灯上,比较容易观察,方便收集嘛,可是,编了老半天,试验后,发现有时变阻器的不同位置对应相同的数字信号。还有就是变化不明显,走了一小段距离,le灯才变一次,可是我是想采集这些数字信号,来作为验证条件。
希望大家有什么好主意能指教小弟一下,解释一下为什么发现有时变阻器的不同位置对应相同的数字信号,当然,也不排除我看错的可能性。另外,有没有什么好办法采集数字信号对应不同距离,更精确一点。小弟提前谢谢啦。

网友A:
这个 不同的位置是连续的还是不连续的?
也就是你得到得到的数字信号是否有越变?
多查阅点资料
相信你会搞定这个问题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 不同的位置是连续的还是不连续的?
也就是你得到得到的数字信号是否有越变?
多查阅点资料

哦哦,好的,会多查资料的,先谢谢啦!!!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哦哦,好的,会多查资料的,先谢谢啦!!!

不必客气

网友C:
建议将数据发送到串口显示,一根下载线就可以搞定

网友:
引用 网友C:
建议将数据发送到串口显示,一根下载线就可以搞定

您说的是串口通信吗?这个有点不懂,您能具体说一下,显示在哪里?显示什么内容吗?小弟,提前谢谢啦!